485通讯最多能有多少站?

楼主(2010-08-23):
最近碰上一个叫“倍捻机”的纺机,总共有96或154锭,每一锭都需要计算产量在人机上显示,请问这样的话通过485通讯怎样进行处理?我看过直捻机上是通过传感器给一个电子板信号,然后电子板通过485传给PLC的一个通讯模块,最后传给PLC进行处理。请问这个电子板与扩展模块之间如何通讯设置?

网友A:
485能够支持32台。而且还要考虑距离,终端电阻也需要考虑。

请提供PLC通讯模块的详细信息。通过自由口通讯居多

网友B:
超过32台需要中继器。

网友C:
虽然加了中继器可以增加数量,但是现在好多软件不支技超过32台的设备!

网友D:
485一条总线上可以接255个的,不止32个。深圳盈科互动,QQ:1433106767

楼主:
对:wsz_wintop 关于485一条总线上可以接255个的,不止32个。深圳盈科互动,QQ:1433106767 内容的回复:你们的485通讯资料可以发一份看看吗?fuhuafeng72@163.com

网友E:
485可以接驳255个,这个只是理论值,还要看所使用的通讯协议的规范以及通讯资源。

网友F:
255确实只是个理论值,百米以上,可靠地通讯速率最多有2.4KBPS,     而且长距离通讯时485芯片容易损坏,在考虑到长距离,多终端,通讯可靠的情况下,不建议使用485

楼主:
对:Killer 关于255确实只是个理论值,百米以上,可靠地通讯速率最多有2.4KBPS,     而且长距离通讯时485芯片容易损坏,在考虑到长距离,多终端,通讯可靠的情况下,不建议使用485 内容的回复:兄弟这种情况不用485通讯的话,使用什么通讯比较合理,现实?

网友G:
RS-485网络节点数与所用芯片驱动能力、电缆的特性阻抗是否匹配及衰减等因素相关。
芯片推荐(实际使用按70~80%考虑):75LBC184标称最大值为64点,MAX1487E标称最大值为128点,MAX3082标称最大值为256,SP485R标称最大值为400点...具体可参见相关手册。

下列建议希望会有所帮助:
1.采用阻抗匹配、低衰减的RS485专用电缆更有利于保证通信。
一般推荐如下:
普通双绞屏蔽型电缆 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20 AWG ,电缆外径7.7mm左右。适用于室内、管道及一般工业环境。使用时,屏蔽层一端接地!
普通双绞屏蔽型电缆 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8.2mm左右。适用于室内、管道及一般工业环境。使用时,屏蔽层一端接地!
铠装双绞屏蔽型电缆 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12.3mm左右。可用于干扰严重、鼠害频繁以及有防雷、防爆要求的场所。使用时,建议铠装层两端接地,最内层屏蔽一端接地!
变频器、动力电缆、变压器、大功率电机等往往伴随着低频干扰,而这种干扰是用高导电率材料做屏蔽层的电缆无法解决的,包括原装的进口电缆。只有用高导磁率材料(如钢带、钢丝)做的屏蔽层才能有效抑制低频干扰。
最常用的方法就是给电缆套上钢管或直接采用高导磁率材料制成的铠装型电缆——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雷电的等效干扰频率在100k左右, 属于低频干扰。
《GB50057-94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第6.3.1条:......在需要保护的空间内,当采用屏蔽电缆时其屏蔽层应至少在两端并宜在防雷区交界处做等电位连接,当系统要求只在一端做等电位连接时,应采用两层屏蔽,外层屏蔽按前述要求处理。
《GB 50217-2007电缆设计规范》也有类似的表述,参见: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4-8F2B-47446DC42DCE

2.单层屏蔽的电缆屏蔽层应一端接地;双层绝缘隔离型的电缆屏蔽层其外层(含铠装)应两端接地,内层屏蔽则应一端接地!

3.传输距离超过300米应加终端电阻(一般为120Ω)。

网友H:
一般是32

网友I(2010-11-07):
一个网段最多有32个节点,但是可以用RS485中继器来扩展网络,总共可以加9个中继器,8*32-7=249,如果我没记错应该是这么多,不会只有32个的

网友J:
一个RS485下的设备最好不要超过8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