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总线的工业智能通讯模块在台达PLC中如何使用?

楼主(2010-08-23):
RS-485总线的工业智能通讯模块在台达PLC中如何使用?

可以对不同仪表的输出信号进行统一方式的数据采集并按照统一的通讯协议对数据进行远传

最近碰上一个叫“倍捻机”的纺机,总共有96或154锭,每一锭都需要计算产量在人机上显示,请问这样的话通过485通讯怎样进行处理?我看过直捻机上是通过传感器给一个电子板信号,然后电子板通过485传给PLC的一个通讯模块,最后传给PLC进行处理。请问这个电子板与扩展模块之间如何通讯设置?

网友A:
看通讯模块是采用什么通讯协议

网友B(2011-04-10):
没有必要都是用单锭产量吧,如果需要,实际也太复杂了.国产倍捻机都是成本控制,太复杂没有必要

我们是在并纱机控制长度,倍捻机不定长

网友C:
对:张智勇 关于

没有必要都是用单锭产量吧,如果需要,实际也太复杂了.国产倍捻机都是成本控制,太复杂没有必要

我们是在并纱机控制长度,倍捻机不定长

内容的回复:
我是准备直捻机系统,现在的倍捻机系统是外包,准备完善一下啊!直捻机单锭要记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