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台达伺服接送脉冲频率的问题,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0-08-23):
我在使用台达伺服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我的脉冲输出频率大约为0.45M的时候,也就是450K的时候,我的机械会产生顿挫。

我的怀疑是台达伺服的脉冲接收频率不高导致。请高手指点一下:台达伺服的最高接收脉冲频率是多少?松下的是500K。

网友A:
从现象看,应该是脉冲接收频率不足。

具体指标建议咨询原厂。

网友B:
台达也是500K

是不是没有开启共振抑制功能?

网友C:
集电极开路方式最大脉冲频率200K,差动方式可以达到500K。你是用的哪种方式?

网友D(2011-04-29):
应该是丢脉冲,也就是频率太快,建议设置电子齿轮比来修改

网友B:
450K对台达伺服来说根本不存在所谓的频率太快,4M都可以

网友E(2011-05-31):
急盼楼主解决方案 貌似 远走高飞很了解台达伺服 可大力支持楼主

网友F:
是不是电机实际转速超过额定转速了????

网友B:
如果B2系列伺服,可更改你的脉冲配线看看,接到4M的那个口

还有就是你的控制器有没有问题,可别一有问题就电机

控制有问题也会在电机上体现出来

网友G:
台达A2和B2的伺服,高速脉冲输入最高可以达到4M的差分信号。

机械产生顿挫的原因,有可能的原因就是电气和机械有共振点,可以设置参数将之屏蔽掉的。

网友H(2011-08-02):
A2、B2没用过,AB用过,差分500K是可以的,因为里面是个光藕,普通正常的光耦,能真正通过的的信号一般就是标称的1/10,这时候完全无损失。信号频率再往上,方波信号慢慢的变阶梯波,这时就要看接收信号设备的接收能力了。按光耦的性能来看,500K是很容易满足的,更高速的光耦,价格翻好几倍。至于差动方式比集电极开路快,那是台达推荐的集电极开路用24V供电,信号建立时间比差动长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