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2010-8-23-工控擂台-传送带PLC程序?

楼主(2010-08-23):
        下图所示为一个能够电气启动的传送带。在传送带的起点有两个按钮开关:用于START 的S1 和用于STOP的S2。在传送带的尾端也有两个按钮开关:用于START 的S3 和用于STOP的S4。可以从任一端起动或停止传送带。另外,当传送带上的物件到达末端时,传感器S5使传送带停机。

系统部件

绝对地址

符号

符号表

起动按钮开关

I 1.1

S1

I 1.1 S1

 停止按钮开关

I 1.2

 S2

I 1.2 S2

起动按钮开关

I 1.3

 S3

I 1.3 S3

停止按钮开关

 I 1.4

 S4

I 1.4 S4

传感器

 I 1.5

S5

I 1.5 S5

电机

Q 4.0

MOTOR_ON

Q 4.0 MOTOR_ON

        不限编程软件。

        本周末结贴,三个最优回帖分别获得25MP、15MP、10MP!

网友A:
抢个沙发

 三菱的可以不??

网友B:
先来打酱油……

网友C:
Step7语言手册的例子也拿出来做擂台啦。

Good Luck

楼主:
呵呵!

期望大家用更多其它品牌PLC去实现,更鼓励使用梯形图外的其它编程方式。

网友D:
A(
O I 1.1
O I 1.3
O Q 4.0
)
AN I 1.2
AN I 1.4
A I 1.5
= Q 4.0

网友E:
LD X001

OR X003

OR m1

ANI X002

ANI X004

ANI X005

OUT m1

LD m1

OUT Y000

END

网友F:
LD     I1.1

S      M1.1

LD     I1.3

S       M1.3

LD    M1.1

ANI   M1.3

LD   M1.3

ANI   M1.1

OLD

=   Q4.0

LD   I1.2

O    I1.4

O     I1.5

 R    M1.1

R    M1.3

网友G:
来个非常规的,ST语言编写的,其实ST语言对于这样的逻辑控制不是强项,而是算法才有很大的优势。

网友H:
使用s7 梯形图编辑的程序

网友I:
我写的,看看了
呵呵,有点搞……

网友J:
采用step7编程,使用SR触发器功能

网友K:
LD S1

OR S3

OR Q4

ANI S2

ANI S4

ANI S5

OUT Q4

END

网友L:
台达DVP-传送带程序

网友L:
dop-传送带程序2

网友M:
LD S1
EU
LD S3
EU
OLD
O MOTOR_ON
AN S2
AN S4
A S5
= MOTOR_ON

网友N:
西门子的语言

LD I1.1
O I1.3
O Q4.0
AN I1.2
AN I1.4
AN I1.5
= Q4.0

三菱的语言

LD        X011

OR        X013

OR        Y040

ANI       X012

ANI       X014

ANI       X015

OUT     Y040

网友O:
0   LDP  X1

2   ORP X3

4   OR    M1

5    ANI  X2

6    ANI  X4

7    ANI  X5

8    OUT M1

9    LD    M1

10  OUT  Y0

11  END

网友P:
三菱的,在GX里做的。

网友Q:
正在学习三菱的知识,用GX8。2写一点看看,请大家指教

  LD  X011

  OR  X013

 OR  Y040

ANI  X012

ANI  X014

AND  X015

OUT  Y040

网友B:
给的太少啦……

网友R:
大家都写了 领教了!!!!!!!

网友S:
···········我正在看书上的这个例子啊,高兴中,高兴中

网友S:
不知道这样写对不,呵呵,刚学,STEP 7

网友T:
实际现场应该是工件到达后停止,移开工件后皮带继续运转的,而不是停止不动等待再次启动的,采用如下方法效果可能会好点吧

网友S:
楼上正解,小弟学习了。实际现场的确是这样的

网友U:
项目1 / 电机
符号地址注释
S1 I1.1 启动按钮开关
S2 I1.2 停止按钮开关
S3 I1.3 启动按钮开关
S4 I1.4 停止按钮开关
S5 I1.5 传感器
MOTOR_ON Q4.0 电机
1 / 1

LD I1.1
O I1.3
LD I1.2
O I1.4
O I1.5
NOT
LPS
A Q4.0
= Q4.0
LPP
ALD
O Q4.0
= Q4.0

我不能传图片,只能传文本。

网友V:
其中有几个都是标准答案,不过我还有个疑问:电机的速度是怎么样的,传动带的速度是怎么养的,限位到位是否马山停止电机,是否会把传感器损坏?这些不是纸上谈兵,现场有很多需要注意的东西。

网友W:
LD I1.1
O I1.3
O Q4.0
AN I1.2
AN I1.4
AN I1.5
= Q4.0

貌似别人已经写了

楼主:
25MP获得者:ANDYLIU008     ANDYLIU008

15MP获得者:yipin                     张立旺

10MP获得者:ye_w                    ye_w

网友X(2011-01-18):
小弟提点意见啊,我发现:yuanle,Mr,Luo,achun,以上三位的编程有问题,无法实现老大的擂台功能,本人板门弄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