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设备的接线问题

楼主(2010-08-23):
各位大侠,目前鄙人要为公司设计一台检测设备,而接线、控制柜都是公司的电工在做。公司有几台国外自动化公司做的设备,打开它们的控制柜可以看见接线、布局都相当标准完美(请见下图),而我们公司自己制作的控制柜接线很乱,感觉很不专业。请问各位,做这种控制柜有没有一个通用的标准,希望专业人士不吝赐教,如何做的更好。谢谢!

网友A:
1、买打号机,自己打号。。。

2、布局考虑美观性。。。

网友B:
只要舍得花钱,那是没问题的

网友C:
我们公司就是专门做控制柜的,尤其是机械的控制柜,而且是专门给一些外企和出口的公司做配套的,有兴趣可以跟我联系,QQ:27899461

网友D:
选好线色、线号、线鼻子,再注意合理布线排线、线的长度整齐划一,做到这么几点那就相当漂亮了。

网友E:
这是国外自动化公司做的啊?我还以为国外的都用欧式端子排。感觉上有点像台湾公司做的。

网友E:
强弱电分开布局,感觉会好很多。

网友F:
舍得花钱,不怕麻烦,再者要有奖励体制。

网友G:
这标准,一般做控制柜的专业公司都能达到的。

网友H:
國外的電櫃 我看到都很醜 但"工作得很正常"

現在大家電櫃都整理得很漂亮 可是經常"工作的不穩定"

理由何在 ??? !!!

网友I:
规范的未必好看,好看的未必规范

网友J:
做柜子,即要考虑美观、整洁,同时,还得考虑抗外界干扰、对外干扰、自身内部相互干扰等问题、还得考虑电路设计和布局的合理性,才能做出好的柜子来。

网友K:
电器元件布局合理,美观!熟练地可以用缠绕管缕线!也可以压线槽这样做出来也比较好看!

网友H:
大家所談的都具有中國特色 要面子不管裡子 有些失望

网友E:
有些电柜为了追求好看,把强电线和弱电线绑在一起。有些是动力线或者编码器线太长了,就在电柜了绕了一圈。然后把线槽盖一盖,漂亮是漂亮了,但是隐患就出来了。

有时候为了好看,把线在拐角的地方折成直角,其实也是不对的。线缆都是有个最大弯曲半径的。

网友E:
另外,照片里的接线端子台如果标上号码,那就更好维护了。

网友L:
明天我发自己单位的柜子吧

网友M:
这不是国外的吧,国外的不会像这样啊,还要几个端子重叠起来

网友N:
根据自己公司的设备,制定企业标准。不断的完善才能做的更好。

网友H:
電櫃設計須考慮幾個方向

A 足夠的空間 散熱效果好 別忘溫度是電器元件頭號殺手 空間大不是為了賣好價格 內部配置的緊湊 那更是不合格

B 安全考量 防水及防塵處理 電櫃出線的開口要在下方 水才不會流進電櫃 若電櫃有許多大的電脈衝產生 那防塵就需要特殊處理

C 合理配置合理佈線 就如多數網友所提 如干擾處理

D 模組化設計 便於安裝及售後維修

E 電櫃內的元件 品管及安檢 認定標準及執行

F 內附電櫃線路圖及配置圖資料

楼主:
感谢各位的支持,请各位能否为鄙人提供一些打号机、套管(下图白色 标线号的管)的厂家?不胜感激!

网友O(2010-10-09):
看你的图片分析,你所拍的那个电源箱不是进口的啊!

网友P(2012-07-03):
来我们公司看看啊,我们公司专业做电气控制柜安装接线调试的,PLC控制柜 变频器控制柜,都可以做,非常正规,如果有需要加我QQ309669687 看一下我公司的案例图片

网友A:
好像没有专门的标准。。。。。。

网友A:
好像没有通用的标准。。。。。。

网友A:
好像没看到通用的标准。。。。。。

网友Q:
每个人 接线方式不同      风格就不一样    上述图还没有完全按照规范  首先电气方面横平竖直 就没有达到   我们自己接线不

 相线 进开关  布局规范合理  如果涉及多个变频器 和PLC   还需要考虑散热 方面    如果还需要涉及到伺服还需要考虑信号流失的问题

   一句话导线越少越好  越短越好  823277233有事联系  我可以帮你画个简单的平面图

网友R:
控制柜的排钱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美观,在达到基本的功能以后,美观就是质量,

网友S:
做法还是可以的,接线太稚嫩可以说没经验所以不漂亮。使用的接线端是廉价货。作为设计人员电柜的布局、选材、走线方式等等这些都是设计人员的事情。电柜布局漂不漂亮设计人员有很大的关系,走线不漂亮接线人员经验的问题。

网友T:
第一张图片,拍得够大够清的,控制柜的配线要求整齐美观,走线合理,密而不乱

网友U(2014-07-17):
这个配线弄得太乱了,这个还叫好吗?哎!

网友V:
舍得花钱就能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