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出电压怎么变成1000多伏了

楼主(2010-08-23):
变频器输出电压怎么变成1000多伏了?很奇怪,正常应该是380伏,现在变成1000多伏还能正常工作!中达的高手能回复一下吗?

网友A:
变频器输出的PWM波,会影响我们表测量的精度;而我们一般的万用表则没有滤波装置,有测量误差是很正常的,你可以试着调试下载频,电压还会有变化。

网友B:
你的测量设备是测不准的。

网友A:
找个带滤波装置的表测量下

网友C:
不要用数字万用表测量,要用指针式万用表测量。。。。。。

楼主:
对:Hoteam 关于变频器输出的PWM波,会影响我们表测量的精度;而我们一般的万用表则没有滤波装置,有测量误差是很正常的,你可以试着调试下载频,电压还会有变化。 内容的回复:大哥,我测了两个同型号功率的变频器,一个输出全不正常,另一个有两个端子输出是较稳定的380伏,也就是只有一个端子不正常,这又是怎么回事?两个变频器输出频率一样。谢谢啊

网友A:
载频一样吗?………………

网友D:
劣质的数字万用表测量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是不准确的,因为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含有高次谐波成分,对数字万用表有干扰,建议使用指针式万用表,可避免因干扰引起的测量误差,变频器说明书后面都有测量说明。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劣质的数字万用表测量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是不准确的,因为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含有高次谐波成分,对数字万用表有干扰,建议使用指针式万用表,可避免因干扰引起的测量误差,变频器说明书后面都有测量说明。

网友E:
楼主肯定是用数字表量的

网友F:
用真有效值功能的万用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