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现场PLC 调试问题,S7-300的

楼主(2010-08-23):
现场总共有5排机架,程序能完全下载紧CPU,且没有红灯;

AI,DI也都有显示,

但是在控制DO时,S7程序上已经显示控制点通了,但是模块上该点没有亮,中间继电器也没有反应

已确定程序没有问题,我将程序都删了,就放一个常开触电,和线圈;将常开触点强制为1,线圈显示是为通的,但是模块上就没有灯亮。

我新注册的,没有分数,求各位高手解救!

电源都没有问题,查过了的

硬件组态也没撒问题的

现在看来就是地址分配的问题了,下午去现场好好对一下

但是9个DO模块都没有输出灯的信号。。

网友A:
你的输出模块供电了么?

端子1,11,21,31接入24V+了么?

10 20 30 40接入了24V-(com)了?

如果都接通了,检查下硬件组态,看看输出地址是不是错的,再不行换个模块试下。

网友B:
检查一下你的硬件配置和模块的地址分配,硬件也可以在线监视的,并且可以强制!如果强制某一个DO点没有亮灯,请检查模块的接线,重点是电源部分的接线.

楼主:
电源都没有问题,查过了的

硬件组态也没撒问题的

现在看来就是地址分配的问题了,下午去现场好好对一下

但是9个DO模块都没有输出灯的信号。。

网友C:
有没有run啊?呵呵

网友D:
如果以上都没问题可以查看是不是模块坏了

有时候模块是有的通道坏了有的没坏

网友E:
9个DO模块都没有输出灯的信号。。

说一下你现在的DO模块配线。

网友F:
检查地址分配情况,在硬件组态里面

网友G:
查地址分配和模块供电

网友H:
应该就是I\O分配口没弄好。把线再缕下,实在不行就把先都弄下来重新照着电气图再按一遍。一般不是程序有问题就是硬件上了,既然你硬件组态也没事。只有线路问题了

网友I:
有没有分配内部地址,如果分配了,是硬件地址和内部地址冲突了。

网友J:
好像是地址冲突了,有重复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