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341故障求助

楼主(2010-08-23):
CP341 一直运行很好,维修需要关闭PLC电源,重新上电后CP341SF灯闪烁,TXD和RXD常亮。QQ:1012002703

楼主:
怎么没人帮我呢??????

网友A:
重新下装一下PLC程序

网友B:
仔细检查接线是否有松动,虚焊。

楼主:
故障依旧,是否有高手

网友C:
在PLC程序里,加上适当的OB块,试试!

网友D:
先把OB87加上去下传一下看看

楼主:
你们说的都弄了,不行,估计模块挂了

网友E:
查看一下CPU信息,有提示你哪块模块故障,可能你维修的时候,哪块模块的电源搞掉了,才会造成故障的,,看错了,原来是CP通信模块故障,那是通信协议不匹配,重新下载通信组态,QQ:878582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