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虾帮忙,(关于台达伺服驱动器ASDA-AB的脉冲+方向控制问题)

楼主(2010-08-23):
我的是台达的ASDA-AB的伺服驱动器,想用台达的PLC进行电机的脉冲+方向的定位控制,但是不知道PLC和驱动器之间的连线是怎么样的,还有驱动器的参数要设置哪些?我目前还是一名学生,请大家帮帮忙呗!

楼主:
大家有时间就帮一下小弟呗!

网友A:
你可以到台达网站下载该伺服驱动器的手册,直接点击要是下不了的话,就鼠标右击点击迅雷下载,要装有迅雷软件。驱动器参数只要设置位置控制相关的参数就可以。http://www.deltagreentech.com/jidia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你可以到台达网站下载该伺服驱动器的手册,直接点击要是下不了的话,就鼠标右击点击迅雷下载,要装有迅雷软件。驱动器参数只要设置位置控制相关的参数就可以。http://www.deltagreentech.com/jidian

已经下载了,但是里面没驱动器与PLC的接线方法,

网友A:
你真是个学生,打开台达的ASDA-AB的伺服驱动器应用技术手册12-37页,你看看有没有。

楼主:
对:尝试努力 关于

你真是个学生,打开台达的ASDA-AB的伺服驱动器应用技术手册12-37页,你看看有没有。

内容的回复:那个是有,但是它不是分为内部电源和外部电源两种接线方法吗,我想知道使用内部电源与PLC的具体方法,谢谢大虾~

楼主:
我就想知道脉冲输出那一块的接线方式?

网友B(2010-10-25):
你看怎么样能让内部电源形成一个回路!你用那个那个就必须要形成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