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定位完成后一个脉冲跳动

楼主(2010-08-23):
运动控制器控制伺服电机,采用+/-10V模拟量控制方式,在伺服定位完成后,出现+/-1个脉冲的跳动。比如,定位到100脉冲处,定位完成时编码器反馈到达了100位置,但编码器读数是100 ,101之间来回跳动,从机械上也出来了异常声音。试着调整速度环增益,位置环PID,当达到定位脉冲误差在+/-1个以内的话,都出现这种现象,不知道该如何调整参数解决这种现象?说明:该轴机械阻尼比较大

网友A:
+-1个脉冲的跳动很正常!阻尼比较大,有些声音也属正常,把增益调低些声音可能会好些.

网友A:
如果阻尼比较大,可以加Dynamic Friction试试,应该有好转的!

楼主:
请教二楼,增益调低了,定位的误差脉冲又增加了,达到了4个脉冲左右,想试下加Dynamic Friction,用什么方法加Dynamic Friction?

网友A:
增益调低,刚性变软,此时定位误差变大,你可以将I值调高一些试试。Dynamic Friction是针对运动过程中的一个补偿,控制卡上有这个参数的。

网友B:
从楼主描述来看,是用模拟量走位置,这种情况下,+/-1脉冲,实属正常。你的模拟量命令也有波动啊。如果想减小噪声,可以试试减小电子阻尼,I。适当增大位置环比例

网友C:
呵呵,楼主用的什么设备呀,这么高要求,

楼主:
对:goooook 关于

呵呵,楼主用的什么设备呀,这么高要求,

是医用设备

内容的回复:

楼主:
还需要补充一下,+/-1脉冲是辅助编码器的,该轴系统是这样的,电机和驱动器之间是电机自带的编码器反馈形成的闭环,控制器和驱动器之间是机械终端的辅助编码器反馈形成的闭环,电机编码器和机械终端辅助编码器之间有一定的减速比,中间环节阻尼比较大。控制器读到的+/-1脉冲是辅助编码器,换算到驱动器上就放大了,有异常声音出来

楼主:
担心长期这样运行,机械容易损坏,有没有办法定位完成后,如果一个脉冲误差就静止在误差一个脉冲上,不要产生跳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悬臂机构吧,电机编码器做速度闭环,外部模拟的电位计做位置闭环。
这种结构,既然中间机械部分传动结构复杂,而且阻尼也不小,可能还有弹簧机构吧?所以,机械的传动精度其实不高,位置有滞后、有震动,回差大。这种情况下,模拟的外置编码器精度一定要选择差点的,分辨率低的,不然和机械系统不匹配,肯定很难调节,而且很难稳定。

楼主:
现在用的外置编码器精度不高,有什么办法定位完成后不产生脉冲跳动吗?

网友D:
“有什么办法定位完成后不产生脉冲跳动吗?”

比如,定位后关闭驱动器,用机械方式锁死位置。

楼主:
补充一下,该轴的负载比较重

网友E:
该轴驱动的是竖直方向重力负载么?

网友F:
你的辅助编码器的分辨率多少?最好使辅助编码器分辨率,电机编码器分辨率和上位的控制分辨率比较接近,起码数量级上不能差得太远。位置环的积分最好也不用!

网友G:
把I调0试试看

网友G:
不过I调0定位就不是那么准确了

网友B:
To: laijinghong_1

请问你的辅助编码器用的是啥?对于伺服系统,定位完成后有1个count的跳动很正常,尤其是这么艰涩的机械结构和负载。相信你对定位的稳定性要求要比定位精度的要求高的多的多
可以用刹车电机,定位完成后抱死,治治标没问题

网友H:
控制器PID参数不合适,通频带过宽,降低微分,或者减少比例。

网友I:
加大电机输出减速比或减小反馈端编码器速比.

网友J(2012-08-21):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没有?我也想了解,和我联系好吗?136609137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