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怎样读取整数中的位状态

楼主(2010-08-23):
组态王里有,力控怎么找不到啊。

求大侠们指点一下。

楼主:
难道没人知道吗

网友A(2010-09-28):
 直接在变量后加位号就可以了比如:a1.pv.01------a1.pv.32

网友B(2010-11-03):
楼上果然高人啊.w

网友B:
楼上果然高人啊。我试了下,就是这样的

网友C(2011-03-01):
又学到了一点,谢谢!

网友D(2017-01-09):
我想问下大神,那如何写入位呢。?

网友E(2017-04-12):
引用 网友D:
我想问下大神,那如何写入位呢。?

链接相关的驱动能够按位操作来写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