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温湿度远传记录,数据异常,有经验的朋友进来看看

楼主(2010-08-23):
我的系统:
1.温湿度传感器,两路4-20mA输出
2.有纸记录仪
3.双路数显表
这套系统是记录我们GMP成品库温湿度的,客户需要我们提供纸质的原始记录,一共是3套同样的系统。我将传感器、数显表和记录仪串联在一个回路中,仪表显示正常,温度在22度左右,湿度在65%左右。但是其中一套每隔2-3天,显示温度和记录温度会跳到9.9度且恒定不变(此时库房内温度仍为22度),将仪表电源切断后重新送电,一切正常=。=,一开始我分析是仪表出了问题,所以分别将传感器,数显表,记录仪和另外两套正常系统中的仪表调换适用,结果这个现象仍然出现。然后我又购买了一进两出的隔离模块,传感器信号出来分别输出给数显表和记录仪,但是仍然得不到解决。最后又购买了屏蔽电缆(之前的远传信号线走的电缆桥架里面电线很多)....万岁!这个问题终于不再出现啦~~因为每次温度跳动,我们的库房管理员和QA都要写变更文件,层层审批然后给客户备案,弄的我很惭愧,现在好了,问题解决了,可就在连续稳定运行2个月以后,昨天凌晨记录数据又TMD跳了.....9.9度恒定不变.....哥彻底崩溃....特注册了账号来请教大家这是怎么回事?如何解决.....

网友A:
1、彻底检查一下你仪表的接地方式。估计有可能是某个设备产生瞬间脉冲干扰造成的。你还可以将仪表供电方式更改一下,比如加一个隔离变压器,或是换一相电供电。

2、和你的上司商量一下,请个道长。

网友B:
是不是旁边有其他的干扰信号,如变频器或者其他能产生磁干扰的。有问题的线路是不是距离传感器远一些的啊 ?太远了抗干扰就差了。

网友C:
将异常测量点的传感器,显示仪表,记录仪和某个正常点的全部调换(不是分别调换),异常测量点仍然出现问题的话,先不忙断电,测量电流到底是多少,再算算对应的温度是多少.有一种可能就是4ma对应10度,此时电流低于4ma,所以显示9.9度不变,应重点检查线路.

如果传感器的供电是单独的24V电源,那就要检查这个电源

网友D:
很可能是在线路上有电磁干扰,也是建议你检查下线路

网友E:
呵呵呵

要俄说呀,查来查去,真不够耽误的功夫钱,,,直接换套,算球咧~~~~~~

嘻嘻嘻

再说咧,一出故障表计就, “跳到9.9度且恒定不变”,,,原因呀,99.9999%,是程序跑飞咧呗,

嘿嘿,

所以呀,查原因也是白查,程序要飞,你耐其何?

嘻嘻嘻

yzzcp ,这名起得,真好,瓜P滴,一目了然~~~~~~~~~~~嘻嘻嘻嘻嘻嘻嘻

网友C:
楼上的那个怪,真怀疑你能卖出仪表

直接换套就一定能解决问题?楼主是分别换过了的

程序跑飞....显示表和记录仪同时跑飞,还飞到同样的高度,而且2-3天一次

哈哈,我明白了,这套表一定是你卖的,弄成个2-3天飞一次,然后让别人换套..呵呵,很会赚钱嘛

网友E:
呵呵,,,

零点咧,干活有点累咧,吃根烟卷,逗逗你耍

嘻嘻嘻

舌你是瓜P吧,你总不爽,,,你瓜咧你才理不清,啥是玩笑耍耍话,啥是吉言

嘿嘿黑

成品库测温呢,“4ma对应10度”,你天天尽想点,这种蠢猪狗P逻辑,出来混

嘻嘻嘻嘻

跳到9.9度且恒定不变”,这个故障太特别咧,

俺舌程序跑飞,要么是二次表程序跑飞,要么是温湿度计程序跑飞,任何一个跑飞,都会导致出现“恒定不变”现象

俺是给人顺顺思路

点清咧,具体咋嘛去验证,招儿狗都会,,,还用你去教量电流算小算术?

嘻嘻嘻

总而言之,瓜P的特点,第一就是下手胡抓乱刨,第二就是喜欢费九牛二虎之力,啃脚丫咬尾巴,,,

嘻嘻嘻嘻

yzzcp ,这名起得,真好,瓜P滴,出神入化~~~~~~~~~~~嘻嘻嘻嘻嘻嘻嘻

网友C:
说你会赚钱,你就来劲了,零点也要爬起来看看

可能帅克仪表只能是4ma对应0度吧,也可能是你规定的吧,要不怎么出来混呢

"要么是二次表程序跑飞"---------两只表一起飞,还飞得一样高--------也只有帅克仪表能做到了

"要么是温湿度计程序跑飞"---------温湿度传感器的程序?还真没见过,不过换一只正常的传感器故障依旧,更没见过

网友E:
呵呵

1、“温湿度传感器的程序?还真没见过”,

         舌你瓜吧,你连裤衩也脱咧~~~~,嘻嘻嘻

          温湿度传感器,不少都是带有单片机的智能单元,你连这个小道理,咋嘛都不晓得? 嘻嘻

2、   传感器的程序一旦跑飞,数据和端口,便不再刷新,开始装死狗

          这样输入给二次表的信号,便会始终是一个定值

          这样两款二次表都恒定不变,能讲通吧?

3、 二次表一旦程序跑飞,常见的故障有四:

                 一是黑屏,

                 二是显示个怪符号,

                 三是会跳到某句设置菜单且光标闪烁,

                 四是会显示个楼主讲的“恒定不变”的数值 ,并且这个数值,多半和输入量,木有关系!你底明白  ?

4、 现在呀,再按照你瓜P画的圈圈,

        假设楼主用的,是独立的温度和湿度传感器,分别模拟放大成4~20mA,

        来说说显示表和记录仪“两只表一起飞,还飞得一样高”的事

        如果楼主那两款表呀,是一个公司的,那嘛两款表,底层完全一样,倒很有可能,

        即使底层有点差异,抗干扰做得一样臭,犯一个臭病,还是有可能!

        嘿嘿黑

5、总之呀,单片机的抗干扰一旦木有做好,,,你后面屏蔽咧、隔离咧等等的工作,就形同虚设

6、瓜P呀,你又是量电流,又是量电源,,,咱现在就假设,问题不是出在二次表!

             你且来说说,温度变送器出啥故障,会使得输出电流,不随环境温度变化,维持在一个定值?
             你再来舌舌,电源出啥故障,会导致变送器的输出电流,维持在一个定值?

7、舌你瓜吧,你老不高兴,,,,把你裤衩剪成超短裙,,,你大约能高兴点~~~~~~~~嘿嘿黑黑

网友F:
首先要确定故障出现在那,从你的描述可看线路没有问题,那么只有现场传感器和数显表,不知是热阻还是热偶,检查一下有无短路现象,再者看一看数显表是否有接触不稳的现象,实在不行把数显表直接接到现场,记录仪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