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启动器可以不带负载启动运行吗?

楼主(2010-08-23):
有一个软启动柜,想测试一下软启动是否好坏以及检查一下线路是否正确想空载运行,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A:
不知道你用的是哪个软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如果是国产的,挂几个灯炮,一般上国产软起动都有运行模式选择,低级,中级,高级,这个时候,你选择低级,这样挂几个灯炮就可以试出来了,

楼主:
楼上的兄弟,你说的挂几个灯泡是个是什么意思,灯泡接在哪里

网友B:
三个灯泡结成星形接到输出端,运行时观察灯泡亮度变化

网友C:
三个灯泡结成星形接到输出端,启动时如果闪烁频率一样就是好的

网友D(2010-11-17):
我们这里一般先接一台小电机,以示好坏。

网友E:
不错,为了软启动器的调试问题,简化了

网友F:
可以的,不过如果电机太小 会报欠流的吧,要改参数的。

网友G(2011-01-22):
我只知道进口的西门子或者ABB估计不行吧,有个电流检测,如果小于额定电流的20%,装置就会报负载缺失故障滴。国产的行不行,我就不知道了。还有啊,用灯泡的危险系数太高,我觉得为了自己的安全,还是不要这样试了。

网友H:
非常同意楼上的说法,呵呵

网友I(2011-10-18):
国产的像西普的,带一个0.75KW的电机就可以检测到负载的啊,西门子的3RW44的得大于额定电流的20%才行。还有AB的也得必须有个稍大点的负载才行呢

网友J:
1、记得在2001年的时候,测试过37kW的ABB的PSD重载软启动器,好像电机小了报故障,后来采用了一个18.5kW的电机来测试,成功。

2、昨天晚上测试了一个四川英杰电气有限公司KRQS系列软启动器,型号KRQS-090-P,额定功率90kW,测试的时候使用了一个三相电风扇(大概1kW左右),测试成功。

网友K(2025-05-30):
我也是用西门子的软启动,空载启动不了,灯泡方法也是失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