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相电机怎么让它反转

楼主(2010-08-23):
润滑系统220V油泵电机反转,怎样才能让它反过来转。

网友A:
改变电容接法

楼主:
是把电容换到主绕组上,让启动绕组变成主绕组吗?

网友B:
我来说说,如果什么都不知道那就直接把转子调个方向!嘿嘿!想都不用想了!最直接最笨的办法!我原来不知道就这么干的。

网友C:
220V 是单相电机,如果真是2相(380V)比较麻烦。

220V的你可以把启动绕组(如果不知道哪个是,用表测试一下,电阻大的一组线就是启动) 头和尾对换下就反转了。

-------------------------------------------------

二手PLC 伺服 usb-590编程电缆 视频教程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回收 工程余货 二手 各品牌PLC 触摸屏 变频器 成套伺服

传真0577-86881518--8004

楼主:
对:文彬2 关于

220V 是单相电机,如果真是2相(380V)比较麻烦。

220V的你可以把启动绕组(如果不知道哪个是,用表测试一下,电阻大的一组线就是启动) 头和尾对换下就反转了。

-------------------------------------------------

二手PLC 伺服 usb-590编程电缆 视频教程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回收 工程余货 二手 各品牌PLC 触摸屏 变频器 成套伺服

传真0577-86881518--8004

内容的回复:

哥们,谢谢了

网友B:
200V电机,随便换个绕组的头、尾都可以的,不一定非要去换启动那个绕组的

网友B:
补充下,串电容那个绕组就是启动哈,还要去测量?

网友D(2010-10-07):
换电容的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