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去修一个恒压变频供水系统,遇到一个问题,大家讨论!

楼主(2010-08-23):
今天我去修一个恒压变频供水系统,遇到一个问题,大家讨论:

1、系统由四台水泵、一台变频器组成;

2、开机变频自动运行:

1)1号水泵变频启动正常,到50HZ时切换到工频运行正常,电流120A;

2)2号水泵变频启动正常,到50HZ时切换到工频运行正常,电流120A;

3)3号水泵变频启动正常,到50HZ时切换到工频运行正常,电流120A;

4)4号水泵变频启动正常,频率一直上升到50赫兹,电流也达到120A,水压达到“8.3”较高的压力,这时发现1号泵电流由120A下降到50A;

3、请大家分析系统是否运行正常,如果不正常,故障出在那里???

网友A:
我们厂由两台水泵、一台变频器组成,压力老不稳,所以水一会大一会小,怎么会事?

网友B:
你是变频器直接一拖四 还是外加了恒压供水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变频器直接一拖四 还是外加了恒压供水控制器?

请你再读一遍题,一拖四;

网友C:
水压达到“8.3”较高的压力

这时发现1号泵电流由120A下降到50A;

这个是正确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水压达到“8.3”较高的压力

这时发现1号泵电流由120A下降到50A;

这个是正确的

为什么啊 ?请教为什么正常?

网友E:
我的看法是:4台水泵到出口总水管的长度可能不一样,或者是4台水泵的参数有微小的差距(叶轮的磨损也可能),总之是负载分配不均造成的,压力较高时才体现出来。

网友F:
我的看法主要是水泵的问题,离心泵在出水减少时电机的电流会变小,你说的在水压大于8.3时出现这样的情况多数是水泵的叶轮磨损或松动,还有一种可能是在四个出水口都装有止回阀,第一台水泵的叶轮或止回阀损坏使水压不能达到8.3而当总管道水压高于8.3时这样总管的水压就把止回阀顶住使第一台水泵不能出水或减少出水使电机的电流变小了

网友G:
请问你的泵是否装有旁通阀?

网友G:
如有旁通阀,检查阀门的状态

网友H:
这个问题应该是传说中的节能吧

这个问题是这样,四人同样吃饭,干活时有一人偷懒,N人抬东西一样,他们不是一样负重

泵也一样。。。

网友I:
新三毛老师说的没错,以前做液压的时候也遇到过这种问题。这就是在同一液压系统中最好选择同批次产品的原因。

楼主:
如果是1号泵的扬程小,压力大时造成1号泵流量减小功率减小电流减小,那么怎么处理后,1号泵会恢复满负荷运行?

楼主:
1号泵的扬程小了,原因是什么?有几个网友说的不错,先解决当务之急,那么怎么处理?

网友I:
只要能满足压力要求,就可以不用管一号泵,随他去偷懒吧。待到压力降低或流量加大时,一号泵应该会自动投入工作的

网友E:
把1号泵的转速提高到额定转速以上,求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1号泵的转速提高到额定转速以上,求证一下。

1号泵是工频运行的,它的电流低,功率低,处于轻载运行状态;

楼主:
1、我的方法是降低系统压力的设定值,也就是降低系统压力,使1号泵进入满负荷运行;

2、变频控制的第四号泵,处于频率较低运行状态;

网友J:
我认为在系统压力指令达到了的情况下,一号泵是要第一个退出系统的,可以不去管他的电流大小。(如果仔细观察,而号泵和三号泵的电流肯定也呈明显下降)

可以把一号泵改为四号泵来运行一下看看。

象这种情况,配泵已大大落后于用水现状,用4台小泵并联供水效率肯定小2台大泵。建议系统更新!

网友K:
楼主所述现象是正常的,泵的编号在plc程序的内在逻辑上并无区别。何况你说的状态可能只是动态之一瞬间,过一会用户用水量降低,甚至不需要都运行在额定频率和电流就可以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过一会用户用水量降低,甚至不需要都运行在额定频率和电流就可以满足

1、现在是压力高,系统用适量少,工频运行的1号泵,电流下降,而变频的4号泵50HZ满负荷运行;

2、如果降低压力设定值,使扬程小的1号泵流量增大恢复额定运行,变频的4号泵的频率降下来,电流降下来;

楼主:
这个故障从另一方面说明,水泵在额定运行状态时,调节流量时,电机的功率、电流与之成正比变化。

网友F:
一种想法是:一四号水泵对换,一号泵低于8.3时启动高于8.3时停止.还有一种想法是赶快把一号泵修好

网友L:
我相信电路系统完全正常只有管路无法不完全平衡才会有这样的现象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相信电路系统完全正常只有管路无法不完全平衡才会有这样的现象出现

1、如果原来是好的,一种原因是管路有堵塞;

2、如果原来是好的,二种原因是泵磨损性能下降;

网友I:
管路长度和转弯的多少也对流量有影响

网友M:
压力表坏了吧。

网友N:
用水量好大啊,四台全开啊,怎么设计的?

1号水泵问题了,修吧

网友O(2011-06-27):
不好意思  请问下 本来 变频器是控制2台泵 每隔120min 轮流运行 现在有一台坏了 想该参数只让一台运行 请问该怎么弄啊? 或者说请问下  变频器调成手动有么有恒压功能?

西门子的变频器

楼主:
“2台泵 每隔120min 轮流运行 现在有一台坏了 ”,一台连续工作,没有问题!把轮流切换电路去掉!

网友P:
对:刘志斌 关于“2台泵 每隔120min 轮流运行 现在有一台坏了 ”,一台连续工作,没有问题!把轮流切换电路去掉! 内容的回 、

哦叫轮流切换电路是吧 参数是现实什么代码?(尴尬)我也 是想应该可以去掉一个这样的切换电路但是今天琢磨他一下无也没找到那东东 最好没办法了 找了那个时间设定设置为480min  保证在下午6点后 的几个钟头不断水  。。。。。但是实际问题还是没解决 ,,郁闷啊  泵的配件要上海发 还要三天 ,,,那个泵都热的不行了  业主还是老是投诉说时有水时无水 ,,悲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