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的总功率,额定功率以及轴功率

楼主(2010-08-23):
大家好。

        我想请问一下,电机的总功率,额定功率以及轴功率三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呀?三者之间有没有计算公式或经验公式呀?

网友A:
        据我所知:电机的总功率应该称为视在功率,额定功率其实就是电机输出的轴功率即有功功率,另外还有个无功功率。视在功率=有功功率+无功功率

网友B:
额定功率是电动机在额定条件下所能够输出的最大功率;电机的工作负载状况不同,其轴上输出的功率(也就是轴功率)不同;电机的机械总功率是输出轴功率+附加损耗+机械损耗,而电动机的总输入功率是总机械功率+转子铜耗+铁耗+定子铜耗

网友C:
二楼说的有道理  顶一个

网友D:
视在功率=有功功率的平方+无功功率的平方      开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