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E通过USB接口连接HMI

楼主(2010-08-23):
电脑可以通过USB接口来监控CP1E,触摸屏是否也能通过USB接口来连接CP1E?

网友A:
不行的,HMI中不能运行CX-P软件。

网友B:
看触摸屏软件中 是否有在线模拟功能。

网友C:
连HMI只能选CP1E N型的CPU。

网友C:
补充:CP1E N型带的串口来连HMI。

网友D:
用串口可以和  proface连接看

网友E:
我也有此疑问,如果谁能开发出触摸屏通过usb与plc 连接那就好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