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种方式扭弯的铜排哪里可以加工

楼主(2010-08-23):
谁能了解这种方式扭弯的铜排哪里可以加工

网友A:
请养成习惯,不要重复发帖。否则被删帖的可能性会很大。。。

网友B:
异形铜排确实不好加工,需要有专用的模具,如果量小的话连模具都不值得去做

网友C:
如果是小铜板的话量少还是自己上台钳加工下。

-------------------------------------------------

二手PLC 伺服 usb-590编程电缆 视频教程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回收 工程余货 二手 各品牌PLC 触摸屏 变频器 成套伺服

网友D(2010-10-15):
是需要定做吗?我们可以做,只要把铜排得加工尺寸和底座得尺寸发给我们就可以了!我得邮箱是LXL-KM@163.COM如想做得话请给我发邮件!

网友E(2012-08-22):
这个是不是外面直接购买的啊?

网友F:
应该是模具冲压的,有这样的模具的

网友G(2014-04-09):
用台钳自己加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