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电力系统大机组DCS总是要求DI采用D<此处内容被屏蔽>8V电压?

楼主(2010-08-24):
为何电力系统大机组DCS总是要求DI采用DC48V电压呢?

是为了增强 抗干扰能力,还是特殊的行业习惯,还是为了延长DI信号线的距离?

大家讨论下哦。

网友A:
问了几个搞电力的,都说不知道,估计国外是,国内也就是了。

网友B:
首先这是个行业规范。

其次,直流48V  为了增加抗干扰。热电项目中也有用24V的,但真正的火电机组一定用48V

网友C:
未必,48V不安全。

谁有600MW以上的IO清册或投标文件,看看里面的配置就知道了。

网友A:
IO清册里好象没多少48V的。

楼主:
1。 关于抗干扰问题,这是最重要的原因。

        DI 如果采用 DC24V的时候, 一般的DCS  DI模块,门限电压达到DC18V,或者17V,

        DI卡件就认为 有信号,认为现场的接点闭合了。

        1 信号检测电压一般为 DC16.8V-- DC28.8V,低于DC16.8V才被认为是0,部分品牌的1信号判断电压甚至只有15V。

         但是实际上,有可能现场的接点压根就没有闭合,但是线路上的电压就高达十几V。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干扰造成的假信号。  接点没闭合,但是有感应电压,且不低,DI卡件认为有1 信号。

          而大部分的DC48V的 DI 卡件,其 1信号判断电压定为 DC36V-- 52.8V。有的厂家会稍微第一点,但也不会太低。

          现场线路感应电压达到DC30V 以上的这种情况,就极少出现了。

           所以,这是为什么不是DC24V,DC36V,而是 DC48V的原因,是根据现场实际的现象总结出来的。

           DI 查询电压选到 DC48V 最合适, 这就是为什么,按道理这样讲,岂不是 DC60V 比DC48V更好,DC110V比DC60V更好。但是为什么不选 DC110V的原因。

             达到一个合理的 槛,能解决问题。就可以了。

2。 关于信号衰减问题。这个问题目前不是最严重的问题了。

          过去十几年,流行大中控室的概念,上万根电缆都接入中控室。

         互相干扰很严重, 线路走线距离也很长。

         线路越长 越容易衰减。 因为线阻增大了很多。

         理论上 DC24V的 线路可以支撑500米的,但是实际现场 问题都比较复杂,

          很多时候,走三四百米就 衰减的明显了,再加上搞不好这个电厂的电缆采购除了那么点点小插曲,

           买的电缆 本身指标就不够。 衰减会更严重。

           结果是,本来信号闭合了,能送一个 足够高的电平(电压) 回来,结果,

           因为衰减,接点闭合了,但是电压不够高,DI认为是 0信号。

            适当的提升DI的查询电压,可以解决 长线路时的 信号衰减问题。

             也是经过了 多年的总结和实验,发现DC48V是很合适的。

             线路走1KM,还可以保证能检测到信号。

网友D:
讲的不错啊  楼上

网友E:
DI  的逻辑0/1是由阈门控制的,不是说小过16.8就是0 ,是电压一直要小到5V一下,才算0.

一般的5到16.XXX那个电压基本上是模糊值。可能是1,也可能是0

网友F(2012-01-04):
学习了!5楼+9楼的补充,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