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点回归指令

楼主(2010-08-24):
机械原点如设置在左右运动中心,可以任意位置执行原点回归指令回零吗?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不行 控制器又不知道你原点位置在当前位置的正负方向

网友B:
可以,只要用逻辑识别回零装置左右就可以,方法在左或右加左右区域判断(如用接近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C:
先默认某方向找零,碰左右限位后,反向找零

楼主:
重新整理问题:三菱FX PLC有原点回归指令ZRN,机械原点如设置在左右运动中心,可以任意位置执行原点回归指令回零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先默认某方向找零,碰左右限位后,反向找零

能否具体点,我也是用的ZRN  三菱的

但是总是跑过了

网友C:
这种情况下,要牺牲时间了。
先一个方向找到限位,如正向限位,然后执行回原点(反向)。
可能你也考虑到,按这种方式,如果先经过原点,后到限位,是不是不合理?
其实,在正常设计过程中,原点的采集方向也很关键。就原点信号来说,正向归零和负向归零,位置绝对不一样,因为原点信号是有宽度的。所以,对于设备来说,只有一个固定的方向的归零才是精确的。

我见过比较一些比较好的产品,归零程序做的比较完美,他有多种归零方式可以选择。如单向寻零,碰机械限位后(判别电流)自动反向寻零。针对零点信号宽度问题,他也可以选择信号跳变上升沿或者下降沿触发。

但对于FX系列,采取前面的方式比较好。单向寻限位后,再反向归零。
有些设备,行程较长的设备,为了减少归零时间,甚至采用绝对编码器做位置反馈,这也是一种解决方式

网友D:
to GUN

我现在做的就是所谓的原点,实际上好像是近点信号ZRN编辑的 三菱的

过了近点信号(我把它当做原点),我在编个程序回到这点来,这样还不错,基本运行还可以,但是这样是不是太菜了,有没更好的办法,因为如果不这样的话(就是回到近点信号上),再按会零点会冲过去

网友C:
To 当代大学生
ZRN指令,类似于JOG命令,以一定频率找零,近点降速。找到信号后,停止。
我没明白你说的意思,反应有点慢
原点在限位中间的情况,如果先找到原点,即起始点在左限位和原点中间,归零一切正常。如果先碰到限位,即在原点和右限位之间,当碰到右限位后,应该要反向找零,指令方向要变。

网友D:
TO GUN

现在就一个左限位,一个右限位,原点光电开关靠着左限位,用的是ZRN  是 ZRN K3000  K200  X7 Y1  这样写的,X7就是我所说的原点光电开关,碰到之后还要过一点点,就是在X7从ON变为OFF时才会复位,指令编辑手册上是这样说明的,我用编辑一个一个指令让它重新回到原点,感觉这样怪怪的,我是打算直接用什么指令可以直接回到原点不动,就是别跑过去。

、而那个限位开关正常情况下市布用的

网友C:
没办法,PLC就如此。
ZRN指令就是如此:以3000频率找零,碰到X7后,降速,变为200。当检测不到X7信号后,停止。归零方式就是如此。
所以,你想碰到限位就停,难。
不过可以这样,把X7信号经过一继电器接入,弄个0.1秒延时。当检测到X7从OFF到ON,后0.1秒直接自动从ON到OFF。这样,就不会冲太远喽。

网友D:
本来冲的就不远啊,就过了那光电开关大概一毫米吧 我想问下你们做伺服步进系统是不是到了原点开关就停啊,我看我们公司买的一台设备就是到了那开关就停下了啊,很怪

网友E:
或许人家用的是上升沿触发回零,这样相对准一些。那台设备也是用PLC回原点的?

网友F:
当然可以。看你程序怎么写了。

网友F:
PLC提供的所谓原点指令,是最鸡肋的东西。自己写写看就好。

网友D:
那应该怎么写啊,我是写了原点回归指令然冲过去一毫米吧,然后加个程序让它回到原点 用起来还不错

网友G:
一般原点复归都是两档速:高速回原点,低速定原点。

你想“到了那开关就停下”,那你就在程序里提前减速,然后碰到原点就停止发脉冲。

楼主:
《PLC提供的所谓原点指令,是最鸡肋的东西。自己写写看就好。》能详细说明为什么。

网友H:
理论上来说,ZRN如果负方向回零,碰到限位开关后是不会反转的,三菱3U系列还有另一种叫DSZR的原点回归,是可以实现你要的功能的。

网友I:
我只用Q系列做伺服,归零根本没这么烦琐,MOV K9001 K1 就好了,随便怎么归,每次都在同一位置

网友F:
ljc2008:

1 现实中回零可能有若干种形式.非指令可以归纳.

2 PLC(任何品牌)提供的回零指令都是个步进型(阶梯)子程序.更确切的说是个宏.

3 回零的本质只有一点:中断(通常是下降沿)时刷新当前值(高速计数器).

所以我讲:

1 任意回零实现起来都不复杂.

2 自己的回零更易监控和修改.

楼主:
机械原点如设置在左右运动中心,可以任意位置执行原点回归指令回零吗? 请高手指点

!#@$%^&*(_)&(%^*&^^

网友:
见到过很高级的机器,是只有一个方向回零的,原点感应器靠近一端的限位

网友J:
零位置可以做到与归零方向无关,关键在零索引位置时电平的跳变时取上升沿还是下降沿的问题。控制卡均能做到这一点,前提是左右限位开关及索引安装正确。可以在轴的任何一个位置开始回零。

网友D:
引用 网友I:

我只用Q系列做伺服,归零根本没这么烦琐,MOV K9001 K1 就好了,随便怎么归,每次都在同一位置

FX 1N 可以吗?我用的是这个

还有就是我用的是ZRN这个指令,是二段速,先快速回到靠近原点位置,然后用ZRN回零指令,但是速度慢嗨是会跑过去

网友C:
其实就一句话,ZRN的归零方式注定了,和你想要的定位不一样。
你想要的归零定位,对其他很多产品,根本不是奢求。只是你强求用ZRN指令来做,有点麻烦

换个方式吧

网友K(2019-08-26):
对于设备来说,只有一个固定的方向的归零才是精确的!比较认同这个观点,然后按照自己的想法或实际需要再写程序~

网友L:
引用 网友D:
那应该怎么写啊,我是写了原点回归指令然冲过去一毫米吧,...

---  -----------

第二速度降到K100试试,过冲说明速度快,或者把X7光电开关往右一点,这个可以自己慢慢调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