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KW的水泵用的变频器,最远距离可以距离电机多少米

楼主(2010-08-24):
我现在有5台110KW的变频器,配电室距离电机(水泵)有大约60米。 请问,这个具体还需要采取什么措施吗?

我输入端考虑加输入电抗器。谢谢

网友A:
60m输出没有问题。

输入加电抗是针对电网的。

输出也加上最好不过了

网友B:
假如你担心电机离变频太远的话,在输出端加电抗器。如果加电抗器,60米完全没问题,这个我以前做的工程实践过

网友C:
60米问题不大,距离再远可以考虑增加输出电抗器,100米以上可以考虑将变频器增大一个规格并加电抗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