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和断电瞬间的程序执行问题

楼主(2010-08-24):
1、如果用I0.0的上升沿置位一个输出Q0.0,假设I0.0始终为ON,那么在上电的瞬间Q0.0会不会输出?

2、假如用I0.0的下降沿置位一个输出Q0.0,假设I0.0始终为ON,那么在断电的瞬间Q0.0会不会输出?

网友A:
如果你Q0.0用的是置位输出第一个是可以的(有输出的),第二个不会

网友B:
如果I0.0在断电时始终为ON,那么在上电的瞬间Q0.0应该不会输出,上升与下降沿必须是再次触发才动作,,

楼主:
我的意思是,断电的瞬间,外部电源立刻就没电了,而PLC会有延迟,是否会扫描到下降沿。

上电的时候,是外部电源先有电,PLC要延迟一下才工作,如果这时有个ON信号,会不会检测到它的上升沿?

网友C:
对于你说的情况,我专门做了实验,正如上面所说的,第一个是可以在上电时输出的;

第二个则在断电时不会输出,PLC扫描不到下降沿的。

网友D:
第一个竟然会有输出!我明天一定要做这个实验。何来的上升的缘啊?

网友D:
我试过了。

LD I0.0;EU;S Q0.0 1

LD I0.0;ED;S Q0.1 1

两行程序。长期使I0.0接通。不管上电还是断电。两个Q都没有输出。

我不知道上面的怎么试可以让第一种情况有输出了。

(完)

网友E:
这个问题很好,值得探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对于你说的情况,我专门做了实验,正如上面所说的,第一个是可以在上电时输出的;

第二个则在断电时不会输出,PLC扫描不到下降沿的。

我希望这位仁兄能出现。探讨。探讨。

网友F:
手头只有丰炜VH、台达ES和三菱FX2N的机器,逐一测试。

发现上电确实会有输出,断电不会。究其原因,估计是输入端信号状态不做保持,上电自动清空,所以上电后程序运行会检测到状态跳变,有输出;断电时有电池或大电容保证PLC存储数据以及状态,不会产生状态跳变,因此不会输出。如果换成停电保持型,效果就不同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测试一下。

丰炜程序

台达程序

三菱程序

网友F:
刚才找了台226的机器,试了一下,发现现象和芳季的一样,看来西门子和日系的PLC在上升沿的判断上有本质的不同,还请高手解答。

网友D:
三菱的我就不跟别人计较了,因为我大概了解为什么会这样。

但是西门子了……希望上上上上上面那位仁兄还是出现一下吧。

网友G:
我手里正好有个西门子S7-224CPU,程序如下:

测试结果如下:

无论I0.0和I0.1一直处于接通还是断开状态,对PLC进行多次断电和上电操作,输出Q0.0和Q0.1都不会动作。

Q0.0动作的充分必要条件就是:I0.0确实接收到一个上升延,这个上升延是外部回路产生的;

Q0.1动作的充分必要条件就是:I0.1确实接收到一个下降延,这个下降延是外部回路产生的。

网友E:
芳季先解释一下三菱的情况,呵呵,大家可以从这个帖子学到不同牌子的PLC的异同点呢,呵呵。

我以前见到过三菱FX1N/1S的和2N的同一条指令但是执行结果不一样的情况,好像也是这个论坛里面的帖子,真是长见识啊,呵呵,大家把这个问题探讨透了估计可以加精了!

网友H:
假如有动作了,那肯定是不期望出现的误动作,这样的plc就有问题了

网友D:
三菱的而且确是这样的。三菱跟西门子比较。三菱的只要通电了,只要不出错一部分不知道什么东西已经在工作的了。例如秒脉冲。STOP也STOP不了的。就在RUN之前的这段时间触点已经登记了0的状态,一旦进入RUN,触点接通,立即就说你有上升缘了。至于上面说的1N1S2N的区别就不用说肯定有区别了。微小的区别要用到的时候才知道了。总结不出。

认着他用吧。就当是两个牌子的PLC吧。

网友E:
呵呵,看来以后搞什么都要悠着点,做好保护啊,最好让一些关键信息在界面上显示出来,让人知道机器的当前工作状态。

网友I:
至少西门子不会。

上升下降沿是相对于前一个周期的状态,对于第一个周期也就是上电瞬间,

由于不存在前一个周期的状态,无从比较,所以上升下降沿是不会触发的。

楼主:
17楼讲的很明白了,谢谢指教。

网友J:
很深刻,多多学习。

网友E:
嗯,17楼讲到了正点上了!

网友K:
受教了!一语惊醒梦中人

网友L:
受益了!以前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

楼主:
我就是闲着没事干随便问了这么个问题,没想到这么多人在讨论,太意外了。

网友G:
希望楼主继续发扬,多出点大家感兴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