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停机时间过长

楼主(2010-08-24):
前几天去修一台恒压供水控制柜,用的是三垦变频器,减速时间是30秒,而实际减速时间达到5分钟。把减速时间调小,也是一样,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查看一下你的停车方式啊,是不是自由停车哦

楼主:
设定为自由停机是正常的

网友B: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三肯售后服务人员告诉我回复出厂值,再调试一遍就好了。按照他的说法解决问题。到现在我也搞不懂事什么缘故。

网友C:
恢复出厂设置的确能解决不少问题,杂牌手机不也经常这样吗

楼主:
谢谢大家,什么时候再过去时给他们恢复一下

网友D:
是不是设置了第二减速时间

网友E:
你是用什么控制方式控制的  PID吗

网友F:
不是自由停车的话,就是负载重,过压失速!有用制动电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