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伺服运行电机时,速度老是波动不稳定,与设定速度有出入,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08-24):
请问在伺服运行电机时,速度老是波动不稳定,与设定速度有出入,是怎么回事?请致电,谢谢!

我用的是MR-J3-200B的伺服放大器,HF-SP152的电机,运动CPU控制。设定速度是50M/分,160转/分,实际在50,000MM/分,波动15MM/分左右。

也就是说,我们的速度波动在15/50000=3/10000,万分之三。

能否通过改变伺服参数设计来提高精度?

因为目前的误差达到0.25MM/秒了。我的产品精度尺寸误差是0.1MM啊

网友A:
在伺服电机的4---20MA输入端子并入一个滤波电容试下,

网友B:
呵呵,楼上的兄台莫不是在寻楼主开心,把这MR-J3-200B当一变频器使唤?

MR-J3-200B伺服放大器的控制接口是SSCNET光纤总线,没什么4~20mA的事情

楼主:
对:丁喜 关于

呵呵,楼上的兄台莫不是在寻楼主开心,把这MR-J3-200B当一变频器使唤?

MR-J3-200B伺服放大器的控制接口是SSCNET光纤总线,没什么4~20mA的事情

内容的回复:

是的,我们是光纤SSCNET

网友C:
速度波动率也就在15MM/分/50,000MM/分=0.03%以内(假设你那50,000MM/分就是额定转速了),这样的速度波动不算大了

网友C:
目前伺服速度控制波动能达到什么程度?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005/2010052208151700001-1.shtml

网友D(2021-01-24):
调整刚性值,增强伺服带载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