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数控机床的接地

楼主(2010-08-24):
        对于从事数控行业的人来说,恐怕没有比机床干扰更头疼的问题了。而机床之所以产生干扰,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机床的接地不恰当引起的。
        我们现在通常都采用三相四线制,也就是说用户的配电柜里通常会有5根线,3相380V进线,1根中心线,1根地线。我碰到好多用户,在处理中性线和地线的时候,真是五花八门。有的是中性线不接,有的是地线不接,有的是中性线和地线都接在一起。

        中性线,是用来消除三相间的不平衡电压的,一般用N来表示。如果不连接中性线,由于负载不平衡会形成三相电压的不平衡,作用在电气元件上,很可能会损害元器件;如果把中性线和地线相连,中性线中就会产生不平衡电流,这种电流很可能会通过地线倒流进机床,造成设备的损坏,甚至危害人身安全。

        地线不是由供电局或变电站提供的,是用户本身提供的,一般用PE来表示。接地通常的做法是,在靠近机床的地面,把接地铜棒打入地下,然后,把机床的接地线直接连接到接地铜棒,连接机床和铜棒的接地线尽可能的短,不要绕成圈,接地线的横截面积最少要和三相电源的进线一样粗。

        有些工厂里的电工认为,整个工厂已经有工厂接地了,就用不着再打接地铜棒了。其实,工厂的接地系统里,已经连接了若干台设备,其中可能有很多电焊机,火花机之类的可能产生高频谐波的设备。而任何导体都是有阻抗的,电流始终都是由高电位向低电位流动。而这个接地系统中的低电位很可能就是其中的某一台或者几台设备。

        另外,有一部分电压不平衡是由稳压器引起的。原本三相进电是平衡的,但是通过稳压器后,相与相之间可能相差十几到几十伏的电压,导致驱动器等频繁的报警。最后一检查,是稳压器没有连接中心线。

        其实,机床的接地远远不止上面说到的这些。另外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注意,比如强电和弱电如何分开接地,弱电接地的屏蔽线如何接地等。

        水平有限,也请各位多指教。

网友A:
要注意有的电源零线不能当做接地线用,否则会因三相不平衡导致零线电位非零甚至有很多谐波干扰信号,会对设备造成不利影响。我有个客户说他的数控机床出现伺服轴“漂移”,我过去一看确实如此,当时感到很困惑,进一步检查发现只有在手摇脉冲驱动模式才有上述现象。进一步检查手脉的的电缆,发现电缆的接地屏蔽网铜线连接地排上,摘下来不接地反倒没事,看来是从系统地线引入干扰。顺着电源线路查过去,最后发现客户是“零地不分,以零当地”。最后单独做好独立的接地系统,故障立即消失了

网友B:
以往设计机床电气时都是N与PE混在一起。使用也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
呵呵,2楼的话让我觉得很耳熟。

以前让客户做接地,人家把眼一瞪,我都用了这么多年了,都没出什么问题。

网友C:
我有时候也怀疑我们厂的那些机器一些奇怪的问题就是接地不好引起的。

楼主:
其实有好多很神奇的问题都是接地不良引起的。所有现在碰到怪异的问题,首先看看接地了没有。

网友D:
接地是一本厚书。

网友E(2010-10-20):
接地还是很重要的。有些客户还是要等设备出了问题之后,才会主动重新打地桩接地的。

网友F:
四线制或五线制重复接地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各种运行怪现象无不与重复接地不按规定有关,如果重复接地规范四线制或五线制并不影响运行效果。关键是这个接地是否规范!由于怪现象的产生而在机床边打个接地桩怪现象消除了,说明四线制PEN零线或五线制PE保护线的重复接地失去了效果需要查找原因。如果只是把设备PE保护端直接连接地桩而不予供电线路有联系,就又犯了个错误,就是零/地混用。这种混用会对安全工作带来很大的隐患!不出问题谁也不会发现,等出了问题安装人员首当其冲!注意安规所规定的接地接零规定要求!

网友G:
这个问题以前也有讨论,在安全用电上这个很重要,实际上粗加工的设备可以这样混用基本不出问题,精加工的必须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