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开关电源

楼主(2010-08-24):
请教:一台台达VFD-B2243A系列变频器一上电,开关管没多久就烧了。换了好几个都是这样,请进问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A:
好台台达VFD-B2243A系列变频器一上电,开关管没多久就烧了。换了好几个都是这样,请进问是什么问题

楼主:
不好意思,全文应是:台达变频器一上电,(VFD-022B43A)一上电,开关管发热严重,过后就烧掉了,我换了好几个都是这样,请问是那些问题会出现这种问题,谢谢!

网友B:
查一下开关电源的工作频率。

楼主:
开关频率,你是指2842输出的频率吗,

楼主:
跟吸收回路有没有关系,

楼主:
没有高手发表几句吗

网友C:
台达变频器设计缺陷比较多,但销售网络真的很成功,很佩服。

网友D:
2842的输出有个稳压二极管看看是否坏了

楼主:
楼上的高手谢谢你的指点,我没有检查,就直接换了.不过现在不烧开关管了,但一运行就报OCC.问题还真多,哎呀.请高手们指点迷津.谢谢了.

网友E:
OCC问题需要检查检查传感器

楼主:
谢谢10楼的大哥,已经搞定。就是互感器的问题。三个互感器有两个互感器输出电压大小一样,有一个一运行就是1.8伏的电压.换了这个后.OK.再次谢谢!!!!!!

网友F:
检测一下驱动波形,和负载反馈电路。

网友G(2010-12-18):
1.8伏的电压对应的电流很高了,

网友H(2011-05-07):
我有一开关电源带负载时不能正常工作,断开负载插上电源后再接上负载,工作正常,请问那位老兄能告诉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