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西门子S7—300,组态王,WINCC完美融合的数据采集器

楼主(2010-08-24):
具有数据采集和profibus通讯功能的大连德嘉PNIO采集系统就要推出,现在进行最后测试阶段,它能将6个采集模块的6X8路模拟量【4-20mA,0-20mA,-20-+20mA,0-10v,1-5V,-10-+10V,热电偶,热电阻】通过s7-300 TCP【profinet】协议,或s7-200 TCP 协议传送给上位机【WinCC,组态王,力控,intouch,世纪星,KEPserverOPC......】总之,目前几乎所有主流上位监控软件都含有s7-300 TCP【Profinet】协议,都可直接与大连德嘉PNIO采集系统无缝相连。

大连德嘉PNIO采集系统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它还可通过MPI或DP总线给s7-300/400PLC传送数据,也可通过PPI总线给s7-200传送数据

大连德嘉PNIO数据采集系统,具有4G标准【即4绿标准=4 green】
1G---(1)无需添加额外的硬件驱动,目前几乎所有主流上位监控软件都含有s7-300 TCP【Profinet】协议,连上网线就可使用。
(2)硬件的所有参数设置都是利用微软IE浏览器通过网线设置的,无需安装额外的硬件设置程序。
2G--硬件的使用说明书是存储在PNIO数据采集器中的,通过微软IE浏览器就可立刻查看
3G--(a)上位软件读取PNIO数据采集器中的数据与s7-300/400完全相同,无需重新学习.(B)PNIO数据采集器的使用非常简单,3分钟就能学会使用。(C)与MPI、DP或PPI连接时,能够自动进行波特率匹配,无需手动设置,是傻瓜试软件
4G---可通过互联网进行远距离通讯
==============================================
总之,4G的好处就是无需安装任何额外软件,无需到处找使用说明书,几乎无需花时间学习,还可通过互联网进行跨区域调试及监控
这就是大连德嘉国际推出的 4绿标准,也叫4G标准
它的真正好处是维护性好,想想看,当许多设备运行多年后,好多与之相关的设置软件就会被遗忘或删除,造成无法维护或修改。而大连德嘉的产品则不同,它的网口中存有所必须的一切程序。只要设备在,程序就在。

楼主:
大连德嘉国际的ETH-MPI将西门子S7-300/400 PLC 的MPI接口通过本产品转换成Profinet协议(TCP/IP),然后用以太网与上位机相连.与西门子以太网通讯处理器CP343功能相同,可替代西门子CP5611,CP5613通讯卡和PC ADAPTER 编程适配器.

http://user.qzone.qq.com/1055249760/blog/1281496207

楼主:
大连德嘉国际最新推出的CP243i,它无需安装任何驱动,它完全透明,你无须在S7-200PLC或上位机中做任何工作,它一端与S7-200的PPI接口相连,另一端直接与网线连接,是一款集以太网编程和上位通讯的高可靠性产品.

大连德嘉国际推出的CP243i,充分考虑新手的感受,使其不必学习就可立即使用,CP243i 可以自适应PPI口的波特率和PLC的站址,使用时也无需设置以太网向导.

http://user.qzone.qq.com/1055249760/blog/1281494498

楼主:
USB_PPI系德嘉国际荣誉产品,它与西门子S7 200编程电缆(usb型)功能完全相同.
也可对操作屏(K-TP 178 micro、 TP177 micro 、TP177A、OP73、OP77A)编程.
它可以自适应s7-200编程口波特率(9600、19200、187.5K)
它是真正的USB数据传送,保证传输数据的实时性.(注:不象其他厂家用usb转串口芯片,使用虚拟COM口)
其产品外观小巧精致,胜于西门子原装。
http://user.qzone.qq.com/1055249760/blog/1281491192

网友A(2010-10-11):
好像广告多了点,能否举个实际的工程案例介绍一下呢。

网友B(2011-02-16):
写那么多,还不如做个实例项目的说服力大

网友C:
给我份详细资料.peitz@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