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菱F740 132KW的变频器无输出

楼主(2010-08-24):
大家好   有一台三菱F740系列132KW的变频器,启动变频器有频率上升显示。但是变频器没有输出、、接入电源为2相380V

  请高手给点意见。是不是因为电源的问题

网友A:
132KW只接两相电源就能工作?

楼主:
是维修机器的电源

楼主:
没有三项380的电源,是单项380的电源,缺项保护的光耦已短接,开机频率显示正常,但没有输出

网友B(2011-06-14):
机器修好了吗?

网友C:
132kw三菱变频器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