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6RA70全数字直流调速的问题

楼主(2010-08-24):
1.6RA70输出电压可以变吗?

2.它与s7300通讯时,速度,电流,电压,对应它的哪些状态字,是固定的吗?急

网友A:
1  70的输出电压可以变,它就是调压的。

2 看手册最后的(11-68页面)关于状态字的那些,是固定的。

-------------------------------------------------

二手PLC 伺服 usb-590编程电缆 视频教程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回收 工程余货 二手 各品牌PLC 触摸屏 变频器 成套伺服

网友B:
速度,电流,电压在70里都有对应的连接器,楼主看看70说明书 连接器和开关量连接器表

楼主:
我就看不明白。连接器是怎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