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报警ITE,各位来看下!

楼主(2010-08-24):
英威腾变频器报警ITE,每次断电后就会报警ITE,但是每次取消后就运行正常了,请问各位朋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没人能回答的了吗?郁闷。。。。。

网友A:
霍尔传感器坏~~~~~~~

网友B(2010-12-09):
插件松动~~~拔下来     多插几次    打上胶水~~

网友C:
电压自检没有通过,主要查开关电源出来的电压有没有正常供给,我修到过一台是-15伏电解电容坏,引起开关变压器烧坏

楼主(2011-01-26):
已经修好了!谢谢各位的提醒!

网友D:
怎么修的    最新的CHF100A  好像也有这个问题     坏的原因是10 v  电源 没有过流保护   调速电位器如果接错了   就会把15v电源给烧了    传感器没有工作电源   变频器就报警

楼主(2011-03-01):
对:常杏花 关于

怎么修的    最新的CHF100A  好像也有这个问题     坏的原因是10 v  电源 没有过流保护   调速电位器如果接错了   就会把15v电源给烧了    传感器没有工作电源   变频器就报警

内容的回复:

我也不太记得了啊!不好意思啊!我记得好像是IC没焊好造成的!

网友E:
上海彩亚电路板维修有限公司。提供专业维修服务

021-62842272

021-66080427

上海真南路1051弄8号楼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