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昆腾plc有几种方式读取仪表的流量累计值

楼主(2010-08-24):
现有昆腾plc53414, 仪表二十台,仪表安装在该系统的远程io站旁边!

如果需要从仪表直接读取流量累计,是否可以从系统远程io入手,还是只能从cpu连接仪表, 该如何连接。

通讯上如何处理,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很不幸是这样,远程IO无法连接通讯。
你的仪表是Modbus接口吗?

网友B:
485连到PLC控制器,用A52(或其它)转换成RS232,编个通讯程序。

整个过程最难的是通讯线的焊接。

网友C:
仪表上有485口,我这里只有一台昆腾cpu,上面有MB 1+   MB+  MB PLUS  一共有三个接口都空着,不知道用哪个好, 在100多米远的地方有20台电子称,请问该如何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