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空开总是跳的问题

楼主(2010-08-24):
大师们,以前这个电机是有接变频器的,后来就没接它了,直接接了,可是空开总是跳,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以前是变频启动,电流不太大,而你现在是直接启动,启动电流是运行电流的7倍左右。换成D曲线的断路器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B:
本人认为 1)电机在正旋波的情况下,是无形中输出力矩提高,是额定电流增加,前期空开选型过小 2)空开和接触器有问题

了仅供参考,个人意见

楼主:
谢谢了,我想换个空开看看可不可以,谢谢了啊

网友C:
多大的电机,现在用的多大电流的空开,说出来,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网友D:
空开小了 估计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