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解析、应用好“电工公式”?

楼主(2010-08-24):
我立个帖子,题目就叫怎么解析、应用好“电工公式”?请大家讨论!

楼主:
1、对待电工公式,和纯数学公式,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

2、举例说,在小学,实际应用题的答案要切合实际,多少人不能是小数,……

3、从数学角度看,定义域很广,但实际问题看,定义域就小多了;

……

楼主:
     如果你使用的公式,某些参数是概率统计数,那么这个公式的使用适用什么条件?那些情况下不能用?

楼主:
1、如果你使用的公式,某些参数是概率统计数,那么这个公式的使用适用什么条件?那些情况下不能用?

2、比如说,人的平均寿命是75岁,这是个统计数字,用它可以说明国民的生活提高了,但不能用它去说明某某一个人可以活多少岁,某某一个人的寿命是个偶然数字;

网友A:
很多情况下公式并不能反应实际的情况,这种情况下就需要经验了

楼主:
1、举例说投掷钱币时,正面向上的概率是50%;

2、如果一个人投掷了一千次,可以说正面向上的次数大约是500次;

3、如果这个人投掷了一次,两次,你能确定正面向上的次数是多少吗?

4、所以,统计规律只适用大量事件的结果判断,不能用于个别事件的结果判断,个别事件的结果是偶然的,无法做出判断;

楼主:
电工的基本理论公式,欧姆定律,是防之四海而皆准的吗?

楼主:
1、电工的基本理论公式,欧姆定律,是防之四海而皆准的吗?

2、当然不是,例如有人用万用表去量灯炮的电阻,很小;

3、如果用欧姆定律的公式,根据额定电压、额定功率计算出来的电阻很大;

4、哪个错了,都没错,因为灯炮的电阻与温度有关系,不同温度有不同的电阻;

楼主:
欧姆定律能计算二极管、三极管的电流吗?

楼主:
1、欧姆定律适用线性元件构成的电路,不适应非线性元件及其电路!

2、所有公式,都有可适用的条件和范围,用错了,就会出笑话;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欧姆定律能计算二极管、三极管的电流吗?

可以。

XW:看刘志斌的意思好像是不能用。

东方:没有关系的,可以用。

问志斌,基极的电流怎么算?
刘志斌:反正不能用欧姆定律算。
XW:Ib=Ucc/Rb = 12/200000=60μA
刘志斌:原来欧姆定律也能算三极管呀!终于知道“怎么解析、应用好“电工公式””了!

东方:欢迎刘志斌的进步!

网友C:
我认为应用公式不能断章取义。假如你需要断章取义的话,应该明确说明排除了些什么情况。

例如对有两个自变量一个式子的其中一个进行求导,那么先要限制另一个变量的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Ib=Ucc/Rb = 12/200000=60μA…

1、Ib=Ucc/Rb 是欧姆定律;

2、用电阻Rb 的端电压、电阻值算得是电阻Rb 的电流;

3、认为电阻Rb 的电流等于三极管的基极电流;

4、三极管的基极电流Ib,是由基极b到发射机e的电流,由于发射结的电压、电阻、电流三者之间是非线性关系,不能直接应用欧姆定律;

网友B:
XW:算出基极电流后,就可以算出集电极电流为

         Ic=βIb=60μAX50=3mA

刘志斌:怎样算集电极电压呢?

XW:还是用欧姆定律呀

        Ur3=RI=2KX3ma=6V

        Uc=12 —6=6V

刘志斌:要是不用欧姆定律,这集电极电压还真不好算呢!

东方:体会到欧姆定律的无穷威力了。

刘志斌:欧姆定律,是防之四海而皆准的吗?

东方:是啊!定律不分国界呀!欧姆是德国物理学家,欧姆定律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也照样管用。就像刘志斌这样的武林高手也不能否认。

楼主:
引用 网友B:

……        Ur3=RI=2KX3ma=6V        Uc=12 —6=6V     …要是不用欧姆定律,这集电极电压还真不好算呢!……

1、Ur3=RI=2KX3ma=6V 是欧姆定律;

2、Ur3=RI是集电极负载电阻Rc的电压、电流和电阻的线性关系;

3、而三极管集电极c到发射机e的电压Uce、电流Ice、电阻Rce是非线性关系,不能用欧姆定律直接计算;

网友B:
XW:明明算出来了,就是不承认是用欧姆定律算出来的。
东方:不论直接间接,能算出来就好。
XW:按您的说法,如果不限制什么直接间接,欧姆定律对线性和非线性电路都能解决?
东方:当然了。一般人可能算出来就行了,但对刘志斌就复杂一点,他就要加一句:线性电路直接算,非线性电路间接算。肯定是都可以算。

网友B:
刘志斌又沉默了。

东方:他在考虑为什么欧姆定律也能算非线性电路。

XW:他在考虑,那个白炽灯是不可能用欧姆定律算的了?

东方:还是怀疑呀!

刘志斌:如果用欧姆定律的公式,根据额定电压、额定功率计算出来的灯泡电阻很大;

东方:那不是可以用欧姆定律算吗?

刘志斌:但是如果问110V的时候,灯泡的电流多大?能算吗?

东方:好算! 专家知道呀!说灯泡的电压和电阻的关系是:

                    R/Ro=(U/Uo)^2/5    当电压是220V的一半时,

                    R/Ro=(U/Uo)^2/5 =0.5^2/5=0.7578

XW:那就好算了,电流是:

                   I=0.5U/R=U/0.7578Ro=0.66Io

刘志斌:这倒是直接用欧姆定律算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限制什么直接间接,欧姆定律对线性和非线性电路都能解决? …

1、这就叫诡辩!

2、欧姆定律对线性电阻适应,就是说计算的对象是电阻,进一步说电压、电流、电阻是线性原件的参数;

3、欧姆定律对非线性原件不适应,就是说计算的对象是非线性原件,进一步说电压、电流、电阻是非线性原件的参数,这时欧姆公式不能用;

4、为什么计算三极管的电流、电压,实际计算的总是别的原件线性电阻的电压、电流呢,正说明了非线性原件的参数不适用欧姆定律;

5、你这样诡辩,是对不起网友的时间的;

网友D:
要直接计算,当然得知道UIR中任意两个的值,要不怎么直接计算?

就算是电阻吧,两只电阻串连接一电源,知道电源电压,知道电流,知道一只电阻的值,能直接算出另一个的电阻吗?

把那另一只电阻换成二极管,也是一样的算法,甚至还可以直接算

网友B:
东方:刘志斌也应该告诉网友怎么算三极管的电流和电压才对得起大家的时间呀!

刘志斌:这个算法嘛,就按东方的方法没错,欧姆定律你们还是要用的(不用是算不出来的),我老刘的意思是,不能说是用欧姆定律算的!

XW:一说呢?

刘志斌:我就和你急!说你是诡辩!你信不信?

网友A:
东方老师又开始自问自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算出基极电流后,就可以算出集电极电流为  Ic=βIb=60μAX50=3mA……

1、三极管的集电极c到发射机e的电压用Uce表示,集电极电流用Ic表示,电阻用Rbe表示;

2、而集电极电流为 Ic=βIb……,不是Ic=Uce/Rbe;

3、就是说三极管的集电极电流Ic只与Ib有关,当Ib一定时,Ic一定,是一个电流源,内阻Rbe无穷大,与Uce大小没关系;

4、这就是三极管非线性特性----电流不再与电压成正比,与电阻成反比;

网友C:
刘翁上面的第三点未免又出现断章取义了。当Uce=0的时候何来个Ic呢?

待会儿有招惹东方兄了。

然而你们两个都很注重对方的一点错误的。尽管大家都在商量一个事情,有的话有的前提大家都知道了就不必再举了。可是有的时候您两老就是不放过对方。死活要说得明白清楚。那说就说呗。大家都说清楚了。别断章取义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2、而集电极电流为 Ic=βIb……,不是Ic=Uce/Rbe;

首先.Rbe应该是Rce吧

之所以Ic=βIb……,不是Ic=Uce/Rce; ,是因为流过Rce的电流除了Ic,还有Ib,应该这样描述:Ic=Ucb/Rcb

网友D:
引用 网友B:

3、就是说三极管的集电极电流Ic只与Ib有关,当Ib一定时,Ic一定,是一个电流源,内阻Rbe无穷大,与Uce大小没关系;

反过来看,当Ib一定时,Ic一定,Uce也就一定,它不会变.或者再反过来说,如果Uce变了,那肯定是Ic变了,也就是Ib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Ib一定时,Ic一定,Uce也就一定,它不会变.或者再反过来说,如果Uce变了,那肯定是Ic变了,也就是Ib变了

1、当Ib一定时,Ic一定,Uce不一定;

2、例如,当Ib一定时,Ic一定时,我们改变Rc的大小时,Uce可以在一个很大范围内变化;

3、当Ib一定时,Ic一定时,我们经常用调整Rc的大小的方法调整三极管的静态管压降Uce;

4、“反过来说,如果Uce变了,那肯定是Ic变了,也就是Ib变了 ”,同样不对,,如果Uce变了,,那可能是Rc变了,而Ib没变,Ic没变;

楼主:
5、yzzcp的说法是Rc不变的情况下,三极管处于放大状态的情况,所以前提是Rc一定时,Ib变化,Ic变化,Uce 变化;

6、此时,三极管对信号线性放大,其主要原因是Rc不变,通过Rc把三极管的电流变化,转化为电压IcRc的变化,Uce的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面的第三点未免又出现断章取义了。当Uce=0的时候何来个Ic呢?……别断章取义了。

1、如果Ic=βIb,那Uce=0吗?

2、Ic=βIb,三极管处于放大状态;

3、所以我说的问题同东方的话题是一个前提,并非断章取义;

4、你说的Uce=0,已经离开讨论问题的前提,所以你是断章取义;

网友D:
刘老师不能拿电阻的特性和二、三极管比较

对一只具体的电阻而言,电流电压成正比,是线性的,此时电流电阻或者电压电阻是非线性的

对一只二极管而言,电压一定,电流电阻成反比,也是线性的

它们都符合欧姆定律

网友B:
刘工哎!您老的这个题目可好呢,看来包括芳季先生在内都不甚了了。

XW:芳季要讲清楚,不要断章取义。

东方:那是自然。要说这非线性电路,还真不好办,就算最简单的二极管,你说这个电阻怎么算?

XW:小时候,有人给我讲,正向电阻小于200欧姆,反向电阻大于200K的就是好的二极管。这是什么电阻呢?

东方:这就是所谓的“静态电阻”,把二极管当成一个电阻,加上电压,测出一个电流,用欧姆定律算出来的电阻。

【注意】这会儿就正式用上欧姆定律啦!

刘志斌:我反对!欧姆定律适用线性元件构成的电路,不适应非线性元件及其电路!

东方:反对无效!

XW:你说“静态电阻”,难不成还有“动态电阻”吗?

东方:有啊!“动态电阻”为电压变化量与相应的电流变化量之比。动态电阻R=dU/dI

XW:还是电压和电流之比呀,整个儿一欧姆定律嘛!看来,不管静态/动态,反正是离不开欧姆定律啦!

网友E:
应用好就是要灵活应用,不能照搬书本公式,并结合实际电路或经验,这样才能用好电工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一只具体的电阻而言,电流电压成正比,是线性的,此时电流电阻或者电压电阻是非线性的 ……

1、“线性的”就是电流与电压成正比,也就是电阻是定值,或者说函数图象是一条直线;

2、电阻也有非线性的,与外部条件有关,就是其电阻大小与温度、电压、等量有关;

3、这时电压与电流的比值电阻大小在变化,或者说函数图象不一条直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一只二极管而言,电压一定,电流电阻成反比,也是线性的 ,它们都符合欧姆定律

1、二极管的伏安特性曲线不是一条直线,是非线性元件,就是说二极管的电流与电压不成正比;

2、欧姆定律说电阻的电流与电压成正比,与电阻成反比,所以二极管不符合欧姆定律;

楼主:
3、二极管的电压与电流的比值,也是电阻,是个变化的电阻,不符合电阻定值的欧姆定律的内容;

4、我们说二极管电压与电流的比值不符合欧姆定律的内容,并不是说电压与电流的比值不是电阻、不能比!

5、有人在讨论问题中,如果一出现电压与电流的比值,就说是欧姆定律的说法不对;

楼主:
下面我举例说明欧姆定律应用线形与非线性元件的区别:

1、如果是线形元件,我们只要知道两点,就知道所有点的值:

1)举例说:一个线性电阻电压是0.7伏时的电流是0.7A,那么电压是7V时,电流是多大呢?你肯定知道答案,你会用正比关系算出结果;

2)举例说:一个非线性电阻电压是0.7伏时的电流是0.7A,那么电压是7V时,电流是多大呢?你肯定不知道答案,你不能用正比关系算出结果;

楼主:
2、如果是非线形元件,我们只知道两点,是无法知道所有点的值:

1)举例说:一个非线性二极管电压是0.7伏时的电流是0.7A,那么电压是7V时,电流是多大呢?你肯定不知道答案,你不能用用正比关系算出结果;

2)举例说:一个非线性二极管反向电压是7伏时的电流是0.7μA,那么反向电压是70V时,电流是多大呢?你肯定知道答案,电流还是0.7μA,你不是用正比关系算出的结果,是你知道反向饱和电流不变的原理。

楼主:
那么欧姆定律的实质是什么?

1、电流与电压的正比关系,电流与电阻的反比关系,是实质,知道两点就知道它的全部;

2、你利用电压与电流的比值只能说明的是一个点的关系,不能说明所有点的关系,那就是非线性元件不能应用欧姆定律的缘故;

网友F:
引用 网友B:
2、如果是非线形元件,我们只知道两点,是无法知道所有点的值:

1)举例说:一个非线性二极管电压是0.7伏时的电流是0.7A,那么电压是7V时,电流是多大呢?你肯定不知道答案,你不能用用正比关系算出结果;

2)举例说:一个非线性二极管反向电压是7伏时的电流是0.7μA,那么反向电压是70V时,电流是多大呢?你肯定知道答案,电流还是0.7μA,你不是用正比关系算出的结果,是你知道反向饱和电流不变的原理。

那就看伏安特性曲线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的二极管,你说这个电阻怎么算?

…,正向电阻小于200欧姆,反向电阻大于200K的就是好的二极管。这是什么电阻呢?

东方:这就是所谓的“静态电阻”,把二极管当成一个电阻,加上电压,测出一个电流,用欧姆定律算出来的电阻。

【注意】这会儿就正式用上欧姆定律啦! ……

1、当我们用万用表测二极管的电阻时,就是给二极管一个确定的电压,产生一定的电流,表指示一个电阻值的读数来;

2、由于二极管是非线性的,电阻会因电压不同,电流非正比变化,所测的值不同,例如同样一个二极管,你可以测出很多不同电阻值来;

3、用不同的表,不同的电阻挡,测同一个二极管的正向电阻,大小不一样,差别很大;

4、用不同的表,不同的电阻挡,测同一个线性电阻,大小一样;

楼主:
5、“把二极管当成一个电阻,加上电压,测出一个电流,用欧姆定律算出来的电阻。”,你并没有用欧姆定律,你用的是电压与电流的比值算出来的电阻值;

6、那么电压变化后,电流是多少?电阻是多少呢?你还能知道吗?你不知道!因为欧姆定律不能用!

楼主:
7、只要电压除电流算电阻就是欧姆定律,东方又撒谎了,一个弥天大慌!

网友B:
引用 网友B:

5、“把二极管当成一个电阻,加上电压,测出一个电流,用欧姆定律算出来的电阻。”,你并没有用欧姆定律,你用的是电压与电流的比值算出来的电阻值;

6、那么电压变化后,电流是多少?电阻是多少呢?你还能知道吗?你不知道!因为欧姆定律不能用!

例如:一个二极管,加上0.6V的电压,电流是1mA,问这时它的静态电阻是多大?

XW:用欧姆定律算嘛:

  R=U/I=0.6/1=600Ω

刘志斌:你并没有用欧姆定律,你用的是电压与电流的比值算出来的电阻值;

东方: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不管怎么用,完了说一声,我没有用什么定律,只是用了比值。

XW:这算不算是“诡辩”?

东方:想不到刘志斌才是真正的诡辩!这种诡辩术是不是可以用在专利上面?

XW:比如刘志斌用了人家的节能专利,只要说一声:我这是节了能,并没有用你的专利。难道就不侵权了?

东方:刘志斌逻辑就是这个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例如:一个二极管,加上0.6V的电压,电流是1mA,问这时它的静态电阻是多大?

用欧姆定律算嘛:  R=U/I=0.6/1=600Ω……

1、一个二极管,加上0.6V的电压,电流是1mA,问这时它的静态电阻是多大?

解:根据电阻的定义式:R=U/I=0.6/1=600Ω……

2、一个二极管,加上0.6V的电压,电流是1mA,问这时它的静态电阻是多大? 加上0.7V的电压,问他的电阻是多大?

解:根据电阻的定义式:R=U/I=0.6/1=600Ω……,加上0.7V的电压,问他的电阻是多大? 不知到了,因为欧姆定律不适应,只能靠实际检测去!!!

楼主:
3、把电阻的定义式,叫做欧姆定律,撒谎诡辩到如此地步,少见,少见,还有上当的吗?出来帮帮东方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一个二极管,加上0.6V的电压,电流是1mA,加上0.7V的电压,问他的电流是多大?

 不知到了,因为欧姆定律不适应,只能靠实际检测去!!!

东方提示:用动态电阻来解!假设这时二极管的动态电阻是10欧姆,问0.7V时,电流是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东方提示:用动态电阻来解!假设这时二极管的动态电阻是10欧姆,问0.7V时,电流是多大?

1、你的二极管的动态电阻和静态电阻,一样都用的是电阻的定义式计算的;

2、你的二极管的动态电阻和静态电阻,一样都用的是电阻的定义式计算的,你没有用欧姆定律,不可能用欧姆定律;

3、二极管的参数间不存在正比或反比关系,你怎么用正比或反比关系,只要你没有用“正比或反比关系”就没有用欧姆定律;

4、东方讲歪理,只有靠撒谎,没有别的结果!!!

网友B:
一个二极管,加上0.6V的电压,电流是1mA,问这时它的静态电阻是多大? 加上0.7V的电压,问他的电阻是多大?
解:根据电阻的定义式:R=U/I=0.6/1=600Ω……,加上0.7V的电压,问他的电阻是多大?

刘志斌:不知到了,因为欧姆定律不适应,只能靠实际检测去!!!

东方:知道!这时就要用到“动态电阻”的概念了。

XW:假设这个二极管0.6V时的动态电阻是10 欧姆,能求出它在0.7V时的电流吗?

东方:用欧姆定律嘛!注意现在已经知道0.6V时的电流是1mA,现在告诉你动态电阻是10欧姆,也就是说,每上升1V,电流增加100mA。

XW:这怎么算的?

东方:还不是欧姆定律嘛!R=10Ω U=1V 求I=?

I=U/R=1/10=0.1A=100mA

芳季:有的话有的前提大家都知道了就不必再举了。

东方:可是刘志斌不知道呀!你看他说“加上0.7V的电压,问他的电流是多大? 不知到了”。

芳季:那是刘志斌少见的缘故。

东方:这一点刘志斌也是承认的。

XW:什么?刘志斌会坦承自己少见?

东方:这点勇气还是有的。刘志斌43楼说他“少见,少见”

XW:——少见多怪呀!

东方:咱也不要怪他了。刘志斌不知的电流是多大呢?静态电流0.6V 1mA 动态电流增加0.1V 是多少?

XW:还不是欧姆定律嘛!R=10Ω U=0.1V 求I=?

I=U/R=0.1/10=0.01A=10mA

东方:那么总电流是多大呢?

XW:1+10=11mA有图为证:二极管曲线

XW:刘志斌还问:加上0.7V的电压,问他的电阻是多大?

东方:这个问题有毛病!

XW:什么毛病?

东方: 到底是静态电阻还是动态电阻?

XW:你这不是对牛弹琴?他已经告诉你“不知”了。

东方:0.7V时的静态电阻可以用欧姆定律算呀:I=11mA      U= 0.7V   求 R=?

XW:我也会算:R=U/I=0.7/11=73欧姆              咦!怎么0.6V的时候,静态电阻是600j欧姆,到了0.7V时倒成了73欧姆了?

东方:这就是非线性的特点呀。这一讲就叫做“怎样用欧姆定律解决非线性电阻问题”。相信除了刘志斌之外的武林高手都已经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设这个二极管0.6V时的动态电阻是10 欧姆,能求出它在0.7V时的电流吗?

东方:用欧姆定律嘛!注意现在已经知道0.6V时的电流是1mA,现在告诉你动态电阻是10欧姆,也就是说,每上升1V,电流增加100mA。

1、“现在已经知道0.6V时的电流是1mA,现在告诉你动态电阻是10欧姆,也就是说,每上升1V,电流增加100mA。”

2、 如果在二极管伏安曲线上,有一段可看作直线时,在这一段电压、电流、是线性的,电阻是个定值,也就是“每上升1V,电流增加100mA”,电阻是10欧姆不变,计算用了正比关系,就用了欧姆定律;

3、这就是用电阻定义式,还是用欧姆定律的根本区别;

楼主:
4、那么在0.6V时,二极管的伏安曲线上,有一段可看作直线吗?

5、在0.6V时,二极管的伏安曲线上,有一段可看作直线吗? 没有,东方又撒谎了!

6、在0.6V时,二极管的伏安曲线上,恰好是曲率很大的曲线,而不是直线段!!!

网友D:
虽然书上说过欧姆定律不适合半导体等非线性电路,还是有点不明白

既然电阻可以看着是理想电阻,二极管也应该这么看,即管压降不变

这样,一个二极管,加上1A的电流,电阻是10欧, 加上2A的电流,问他的电阻是多大?好像能算出来吧

网友G:
东方讲歪理,只有靠撒谎,没有别的结果!!!

网友B:
东方讲原理, 志斌迷雾中,等闲看不出,多思能从容。

楼主:
东方弄迷雾, 志斌讲原理,人人看得出,撒谎难从容!

网友B:
攻关有迷雾,志斌愣不懂,干脆推说谎,脑筋不要动。

东方:这不稀奇,对刘志斌而言,凡是不懂的东西,一律判为“谎言”“骗局”。

XW:咋不实话实说呢?

东方:说实话就要动脑筋,就要研究新事物,解决新问题,他没有这个能耐,怎么办?

XW:学习呗,

东方:可能你是在强人所难。前不久有人专程在请教刘志斌的帖子里问了一个问题,过去几天了,不知刘志斌学习得怎样了?能不能解答一下?

XW:什么问题?

yzzcp :220V 1KW的灯管要在1秒内烧毁,最低要多少电压?

XW:刘志斌很好解答,只要说“这个问题是谎言”就玩完了。

东方:这也是预料之中的的事,没有关系。下面出一道简单题:请刘志斌解释下图的含义,只要把这图讲清楚了,怎样用欧姆定律解非线性电阻也就知道了。

东方有迷雾    我们学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0V 1KW的灯管要在1秒内烧毁,最低要多少电压? ……

1、“220V 1KW的灯管烧毁,要多少电压? ”,这个问题东方用公式计算出了个答案,答案只能是个谎言,原因很简单,此题无解;

2、今天东方问“220V 1KW的灯管要在1秒内烧毁,最低要多少电压? ”,虽然增加了“1秒内”这个条件,还是没有答案,如果东方能有答案,那还是个谎言,不信东方把答案说出来,看是不是谎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出一道简单题:请…解释下图的含义,只要把这图讲清楚了,怎样用欧姆定律解非线性电阻也就知道了。

东方有迷雾    我们学电路

1、如果按照东方的迷雾,只要用电阻定义式R=U/I,就算是用欧姆定律的谎言,东方换个题目没有必要,因为求电阻值不需要任何条件,任何电路都可以;

2、当然,人总会有进步,东方好像明白点什么了,所以又弄出个迷雾来,让大家猜谜,你想你能猜对吗?!

网友B:
歌曰:

你的原理我永远不懂
我无法把你看得清楚
你的原理我永远不懂
感觉进入了层层迷雾

XW:有这么难吗?
东方:至少证实了两点:
1、 刘志斌真的不懂;
2、 刘志斌把不懂归于“谎言”。
XW:那你散布了什么迷雾让刘志斌如此为难?
东方:哪能啊?我有这水平吗?
XW:那是没有。不过据说一个傻瓜提的问题,十个聪明人也回答不出。
东方:哇呀呀!不过也对!但刘志斌不能算是这样的聪明人,他自己没有承认回答不出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傻瓜提的问题,十个聪明人也回答不出。 ……

1、例如:

1)“220V 1KW的灯管烧毁,要多少电压? ”

2)“220V 1KW的灯管要在1秒内烧毁,最低要多少电压? ”

3)用定义式计算电阻,说是用欧姆定律;

2、东方对于自己画的图和提出的问题,自己可以回答以下,这样既是傻瓜人,又是聪明人!

网友H:
刘大侠   真是铁杆员工哦

网友B:
引用刘志斌 的回复内容

……一个傻瓜提的问题,十个聪明人也回答不出。 ……

哈哈哈!刘志斌果然中招!确实是有“一个傻瓜提的问题,十个聪明人也回答不出”的现象,但不能推知提问题的就是傻瓜!而刘志斌回答不出倒是聪明人!

XW:那么多网友提问请教刘志斌,都不是傻瓜!屈原的“天问”提了那么多问题,不可能是傻瓜呀!

东方:恐怕是这个逻辑思维有点小毛病。就提问而言,有这么几种可能:

1、傻瓜提问,聪明人回答不出;

2、傻瓜提问,聪明人回答得出;

3、聪明人提问,傻瓜回答不出;

4、聪明人提问,傻瓜回答得出;

5、傻瓜提问,傻瓜回答不出;

6、 傻瓜提问,傻瓜回答得出;

7、聪明人提问,聪明人回答不出;

8、聪明人提问,聪明人回答得出;

XW:这么多可能呀!

东方:逻辑的严谨性呀!为什么强调第一种情况“傻瓜提问,聪明人回答不出”呢?因为一般人认为不可能,但意料之外又确实存在。可是,窃以为不能作为刘志斌拒不回答问题的借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刘志斌 的回复内容

……一个傻瓜提的问题,十个聪明人也回答不出。 ……

1、东方的“话”,怎么又变成我的“话”;

2、我不认为这句话正确,我认为“傻瓜提的问题”,“十个聪明人”也说不服他;

楼主:
既然东方贴出一张图来,借这张图说一个问题:

看c图:

1、图中Q点附近,是二极管的一个线性区,特征是近乎直线段;

2、图中Q点附近,是二极管的一个线性区,特征是近乎直线段,就是说电压在这段变化时,电流的变化与电压的变化成正比,比值电阻是个定值;

3、 图中Q点附近,是二极管的一个线性区,特征是近乎直线段,就是说电压在这段变化时,电流的变化与电压的变化成正比,比值电阻是个定值,这个电阻值就是过Q点的切线斜率的倒数(如图横坐标是电压时); ;

4、这个区间越小,越接近线性,这就是小信号线性放大器的基本原理,当信号大时,就会产生非线性失真;

楼主:
5、Q点的电压U 与电流I的比值R=U/I,叫Q点的直流电阻

6、Q点的电压的变化量△U 与电流I的变化量△I的比值R=△U/△I,叫Q点的交流电阻

楼主:
7、Q点的电压U 与电流I的比值R=U/I,叫Q点的直流电阻,它的值就是原点到Q点的割线斜率的倒数(如图横坐标是电压时);

网友B:
引用 网友B:
7、Q点的电压U 与电流I的比值R=U/I,叫Q点的直流电阻,它的值就是原点到Q点的割线的斜率;

做一点小的改动:Q点的电压U 与电流I的比值R=U/I,叫Q点的直流电阻,它的值就是原点到Q点的割线的斜率的倒数。

楼主:
1、谢谢东方师傅指正;

2、谁能指出我发言中的错误,我叫谁师傅!

楼主:
上述结论还可以叙述如下:

1、Q点的电流I的变化量△I与电压的变化量△U的比值G=△I/△U,叫Q点的交流电导,它的值就是过Q点的切线的斜率;

2、Q点的电流I 与电压U的比值G=I/U,叫Q点的直流电导,它的值就是原点到Q点的割线的斜率;

网友I(2010-10-29):
对:刘志斌 关于

1、欧姆定律适用线性元件构成的电路,不适应非线性元件及其电路!

2、所有公式,都有可适用的条件和范围,用错了,就会出笑话;

内容的回复:举例不恰当,知道理论模型不对,谁还会考虑用欧姆定律算灯泡电阻啊,

网友J:
学习了,谢谢!非常感谢!

网友K(2011-05-26):
既然都有计算三极管的公式用就行了吖  牛顿不是说过要学会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嘛 知道怎么用就好了 算电阻、二极管、三极管的又不是不会 干嘛个个感觉在吵架似的。。。

网友L:
东方和刘志斌两个好玩,刚刚进来,顶一下。

网友M:
二人的好多次争吵并不是出现在客观结果上,而是出现在概念和定义上,就像本例,我们知道二极管和三极管等非线性元件的计算方法,并弄懂原理即可,至于是不是所谓的欧姆定律算的,随便了。

再打个比方,0是不是自然数一样,一个引经据典证明是的,一个反复论证不是的道理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管他是不是自然数,知道0比正数小,比负数大,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