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安变频器上电无显示

楼主(2010-08-24):
请教各位师傅们啊,一台台安的变频器上电无显示,启动电阻是 好的   3844更换后还是 一样的 坏

       还有一台也是 上电无显示启动电阻好的 3844也有电压但是只有12到15之间跳还是没有显示啊

     各位师傅们啊 这是怎么回事啊 ?

网友A:
检查负载是否短路,开关电源电流检测是否误动作

楼主:
谢谢了

     是 开关变压器坏了,开关变压器有一路短路了,就是坏光耦的那一路,上桥u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