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故障,请教高人

楼主(2010-08-25):
小弟第一次使用德力西变频器,手动开关控制小车正反转,小车上装有安全光栅,在光栅被遮挡时直接切断变频器电源

当开关拨到前进档时小车前进,光栅被挡住小车停止,移开遮挡物变频器上电小车正常前进,现在问题出现了:在控制档打到小车后退时小车后退,但是在光栅被挡住再移开时,小车不是直接后退而是先前进一段距离然后才后退?????

一直搞不懂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变频器手册上也没找到相应的设置,换了台新的故障依旧,但是拆下其他小车上正常使用的变频器试验是好的,找了变频器供应商过来还是没找出原因

大家给点意见问题出在哪里呢??

网友A:
是不是参数设置上的问题,或者是互锁方面的接线问题

楼主:
说明书研究n遍了,应该不是参数设置的问题,没发现相关参数设置,应该也不是互锁原因,接线很简单:前进后退减速没有外部互锁

网友B:
,你小车的前进和后退是通过控制变频器正反转实现的吧,需要看你的变频器正反转怎么控制的,

楼主:
都是一些最基本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