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系列PLC内存容量装不下中文注释吗

楼主(2010-08-25):
我用GX-developer软件下载程序至FX1N中,我选择了程序加注释,但下载到后面却提示内存不足,注释下载失败,请问各位大哥:是不是PLC的内存原本不足还是我设置不当啊?谢谢!

网友A:
需要设置

网友B:
要设置分配给注释的内存大小。以块做单位。一个块500个D。

网友C:
设置的位置见下图,内存容量是包括程序代码+注释

楼主:
回复内容:真的谢谢你,有机会还要多向你学习!
对:ye_w 关于

设置的位置见下图,内存容量是包括程序代码+注释

内容的回复:

网友D:
学习了,以前还真没注意。

网友E:
存进去的字符,如果取出以后,就会发现:16字以上的部分都没有了。。。。。。。。。

网友F(2011-09-14):
1块占用500步
可以存多少注释?或多少字节?

网友G:
长见识了,以前还真没注意呢。

网友H(2011-11-07):
楼上图文并茂,解释的很清楚,不过要注意下载注解后会减少你RAM中存放固有程序的步骤容量哦!呵呵

网友I(2011-12-07):
1块要占用500步的存储空间;

网友B:
通常。我把这个空间设定到可能的最大值。留最少的空间给程序。这样的话下载的时候选择程序块,下载时间最短。一般来说注释都很少更改的,就让他占占空间吧。

网友J:
还是应该多学习一下三菱PLC的课程!

网友K(2012-02-16):
学习了,以前还真没注意哦

网友L(2014-09-08):
图在哪里?我怎么找不到?在哪里?

网友M(2015-01-27):
又长见识了,谢谢分享

网友N(2016-07-26):
这个真是要学习一下。这是第二次来看了

网友O(2017-06-16):
引用 网友C:
设置的位置见下图,内存容量是包括程序代码+注释

谢谢楼主的分享,我用了这么久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