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
590故障

楼主(2010-08-25):
590报过压,用侧速机反馈,转换电压反馈是不压500V,弱次不管高低,有时都会出现,请问可能的原因。

楼主:
590报过压,用侧速机反馈,转换电压反馈是不报的,电压500V,弱次不管高低,有时都会出现,请问可能的原因。

网友A:
励磁实际电流在弱磁时下降了吗

网友B:
励磁模块坏了。

网友C:
没看太明白,电源板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