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时间继电器控制电路图

楼主(2010-08-25):
电路控制要求:
1.两个电磁阀V1和V2
2.按开始按钮,V1立即工作,工作30s后停,V1停5s后V2工作,V2工作30s后停,V2停5s后V1工作。如此往复。按停止按钮,两阀均停止工作。
3.时间继电器可以选择天水213的JSK4-d型的,如需要可以增加小型中间继电器。

网友A:
自己看看搞搞,就可以了啊,

网友B:
答复:可由二个定时器和一个中间继电器构成,其原理图如下:

其动作原理 : 按K1,使J0得电且自保,J0常开点闭合,使 JI 线圈得电且开始定时,延时30分,J1动作,其常开触点闭合,使J2 的线圈得电,且开始5分定时,延时5分后J2动作,其常闭点断开,使J1断电,J1的常开点断又使J2断电。J2的断电,其常闭点闭合,又使J1 的线圈得电且开始30分的延时。。。开始了第二个循环。V1:为30分定时的电磁阀,V2:为定时为5分的电磁阀。如电磁阀线圈电流很大,J0、J1、J2的触点容量不够,图中V1、V2可换为大继电器,再用大继电器的触点连接V1、V2的线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答复:可由二个定时器和一个中间继电器构成,其原理图如下:

其动作原理 : 按K1,使J0得电且自保,J0常开点闭合,使 JI 线圈得电且开始定时,延时30分,J1动作,其常开触点闭合,使J2 的线圈得电,且开始5分定时,延时5分后J2动作,其常闭点断开,使J1断电,J1的常开点断又使J2断电。J2的断电,其常闭点闭合,又使J1 的线圈得电且开始30分的延时。。。开始了第二个循环。V1:为30分定时的电磁阀,V2:为定时为5分的电磁阀。如电磁阀线圈电流很大,J0、J1、J2的触点容量不够,图中V1、V2可换为大继电器,再用大继电器的触点连接V1、V2的线圈。

答非所问

网友D:
人家V1和V2都要工作30秒停5秒

网友D:
最稳妥的方法还是要用到4个时间继电器

网友D:
你看看这样行不行:

网友D:
S0是启动按钮,S1是停止按钮,启动后K0保持,同时K1保持,J1线圈得电,30秒后J2线圈得电,5秒后J2输出,复位K1并使K2保持,J3线圈得电,30秒后J4线圈得电,5秒后J4输出,复位K2并使K1保持,如此循环,按停止按钮S1后,K0复位,所有继电器断电。

网友B:
 抱歉!看题马虎了造成编程错误,下面重画一张,供参考。

其动作原理 : 按K1,使J0得电且自保,J0常开点闭合,使 JI 线圈得电且开始定时,延时30分,J1动作,其常开触点闭合,使J2 的线圈得电,且开始5分定时,延时5分后J2动作,其常开触点闭合,使J3 的线圈得电,且开始30分定时,延时30分后J4动作,延时5分后J4动作,其常闭点断开,使J1断电,J1的常开点断又使J2、J3、J4断电。J4的断电,其常闭点闭合,又使J1 的线圈得电且开始30分的延时。。。开始了第二个循环。J0的常开点与J1的常闭点串联控制V1电磁阀,J2的常开点与J3的常闭点串联控制V2电磁阀。

网友D:
楼上的,有个笔误,使J4线圈得电的应该是J3

网友E:
楼上的电路太好了,唯独那个驱动J4的线圈的触点应该是J3却误写成J4了,但如能再精简一下会更好的。

网友B:
  谢谢9楼10楼二位网友提醒,切实笔误。

网友C:
您怎么不将楼主的题目搞清楚就乱画一通呀?

网友E:
这个电路也可以用PLC来做,软元件配置如下

软元件    功能        软元件 功能
X0        停止
X1        启动
X2        热过载
Y1        电磁阀V1
Y2       电磁阀V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