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画面不能切换

楼主(2010-08-25):
刚开始运行正常,一段不固定的时间后,出现以下问题:

1.画面不能切换,但是变量显示正常.画面窗口打开的窗口提示"打开画面*.pdl错误",诊断记录里有记录,"图片没有找到 (*.pdl)".

2.打开WinCC管理器,图形编辑器里设计的画面全部没有了.

3.项目文件夹的共享属性也没有了,不能设置共享属性.Server服务被停掉了.

4.退出WinCC管理器并关闭项目,再打开后一切正常.重新启动电脑也可以.

5.3的问题依然存在,但是能正常运行一段时间.

请回答以下问题:

如果是病毒,请告之用那种杀毒软件杀之.

项目文件夹的共享属性,对于单机运行的WinCC项目很重要吗?跟图形编辑器有什么关系?是不是同时还停掉了其他服务??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图形编辑器里的画面全部丢失.

网友A:
首先到你项目里找到GraCS文件夹,看里面的画面文件有没有被删除,如果还在项目文件就没被破坏,装上eset nod32扫描全盘,看下效果。

楼主:
如果是病毒,是什么病毒???conficker  .AA???什么病毒会停掉Server服务,同时依赖Server服务的两个消息队列用的服务也就自动停止了。。导致WinCC项目文件夹不共享。WinCC打开画面用的路径是网络路径,不共享也就找不到画面*.PDL文件了。那两个消息对了服务停掉后,WinCC点击按钮的消息发送给WinCC的速度就会很慢,就是说,点击按钮等要等很长时间才能有反映。

当然对于单机来说,我可以重新分区,格式化,重做系统,用光盘安装Step,WinCC。那请问,这种病毒会不会感染工程项目,WinCC加载工程的时候再度感染病毒???

网友B:
你能证明你的WINCC软件是正版的吗?

网友C:
首先到你项目里找到GraCS文件夹,不过重启能正常运行一段时间说明这里没有问题,假如没有病毒的话就说明是授权或者你自己内部变量连接的问题。再无它法。

楼主:
楼顶和2楼我已经说的很清楚了。不要扯远了。也不要怀疑了。回复请回答那些问题。

网友B:
你随便找个诺顿,瑞星,360杀就是了。

西门子也没有与这些杀度软件的测试报告啊。

楼主:
6楼。西门子做过测试的杀毒软件有3个:诺顿,麦咖啡,趋势,都是世界排名前5的。而且都一直追踪conficker病毒。

国产的最优秀的要数江民了,安装江民后,授权不能用了,WinCC变演示版。杀毒后,有个OPC的dll被杀,倒是运行时OPC变量不能正确的显示。OPC本来就是读取另一个程序的变量的,结果被认作木马了。

360,杀毒后,没试过。

瑞星,中国最垃圾的杀软之一。金山,做游戏的。

麦咖啡,免费的。至少有一款企业版是免费的。杀毒软件免费是迟早的是,是大方向。

网友D:
1、通讯正不正常 共有几个从站 是不是有从站通讯不正常 有一个站不通的话 会导致WINCC反应很慢
2、存储路径不要有中文

楼主(2011-01-09):
还是我自己解答吧。就是病毒。

病毒怎么杀毒,就是西门子推荐的那3个杀软,上面我有提到。

你可以重装系统,但要保证这台电脑装系统时时单机。不要任何电脑联网。

病毒可以通过局域网传播。所以我几次重装系统失败。

就这些吧。等一个局域网内所有电脑都没有病毒了,然后再联网就行了。

OK,就这些了。

楼主:
如果切换画面用了C脚本实现,那么变慢的原因排除了病毒,还有可能是脚本中存在非编译错误。

如:变量名称写错,或者有链接慢的OPC变量等。

C脚本是一个叫script.exe的进程负责解释的,也就是说是解释性程序。不管脚本放在哪里(脚本编辑器那里的动作,按钮的事件,或矩形的颜色属性里),都是被解释的。这样,如果script.exe进程正在解释其中一个脚本的时候,另一个脚本触发了,就要排队等候上一个被处理完。

如果其中一个有错误,变量名写错了,就会不停的寻找这个变量,直到超时。如果错误多的话,可能会导致排队的动作等脚本超过1万个。即便级的脚本不可能有一万个,担同一个可能被触发1000次,都在那里排队。

用图形编辑器里智能控件“应用程序窗口”,可以在运行时监控脚本的执行。这个你一看就知道了怎么用了。

几乎所有错误都可以报出来。有的错误没有提示,如:用C语言生成的指针变量,需要手动清除内存,但你没有清除,这样会引起程序崩溃,script进程会停止。这个要看你C语言的熟练程度了。

这个控件在“画面窗口”控件上面。

楼主:
补充一下:script进程崩溃后,你所有的C脚本,只要是用C语言写的东西,都不会被执行了。要重新运行了。

还有上面提到的病毒的特征:名字忘了,特征就是停掉Server服务(系统服务)。而WinCC工程项目打开画面用的是网络路径,所以项目都会用到计算机名称,和共享属性。还有两个依赖于Server服务的消息队列服务同时也被停掉。消息队列是安装WinCC必须的。没有了,WinCC所有的事件,比如单机按钮切换画面,都会很慢。其实事件和消息,在编程里是同一个概念。

网友E:
  我们单位有一台工控机,也是这个样子!

    偶重装了系统STEP7 WINCC,运行两天后还是这个样子!

     我的也不是单机!楼住如果找到了答案,请告诉小弟一声!

万分感谢!

楼主:
都说了我自己解答了。9,10,11楼。

很明白了吧。

断开网络,重装。工程项目没有被感染。

判断是不是我说的病毒,上面有病毒特征。都在那11楼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