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给定时器的时间设定为小数

楼主(2010-08-25):
请教:程序 【 MUL  D100 K10 D1】

                ( T0  D1)   ;在触摸屏上将1写至D100,则T0定时为1s;如果在触摸屏上将1.5写至D100,那么T0定时是否是1.5s呢。如果不是,请问有什么方法实现带小数的时间输入?

网友A:
三菱常用的定时器是100ms,如果需要定时1秒,给定的时间应该是K10,如果给定的时间1.5秒,给定的时间应该是K15,根本用不到小数。

楼主:
为了方便使用,所以程序里乘10,即触摸屏输入1,就是1s

网友B:
先看看你的PLC里对定时器T0的定义,然后按1楼兄弟的说明就可以。另外很多屏都有缩放显示功能,可以设定小数点位置,不用这么麻烦。例如D100中为15,可以显示成1.5.

网友C:
定时器T0一般是0.1秒定时(欧姆龙除外,欧姆龙是指令不同定时方式不同)只要在D100中输入15即可实现1.5S定时】

0.1*15=1.5.建议看一些指令手册!!

网友D:
程序里不要乘10。在屏上写定时时间000。0秒,就是定义一个小数点,在屏上写1,而实际写到PLC里的值就是10了

网友E:
在触摸屏上设置D100输入的数据类型为实数,就可以了,直接输入1,5的话就是1,5S了

网友E:
就早我说的去试试看吧,应该是可以的,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你可以加我的QQ993358236,我们可以再讨论讨论

楼主:
回复内容:好的,我明天调试程序试试,谢谢哈。
对:yunzhongxian 关于

就早我说的去试试看吧,应该是可以的,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你可以加我的QQ993358236,我们可以再讨论讨论

内容的回复:

楼主:
回复内容:工控十年你好,我使用的触摸屏是有缩放功能,有两个设定值,一个是增益,一个是偏移。我没找到相关资料,烦请您详细解释。
对:工控十年 关于

先看看你的PLC里对定时器T0的定义,然后按1楼兄弟的说明就可以。另外很多屏都有缩放显示功能,可以设定小数点位置,不用这么麻烦。例如D100中为15,可以显示成1.5.

内容的回复:

网友F:
你在HMI上設定1.5S,這個值在PLC程序里是顯示是K15,你用100ms定時器,算一下,就是1.5S了啊!主要換是解析度的問題!

楼主:
已经搞定了,触摸屏数值输入有缩放功能,设置增益为0.1,偏移为0就可以,输入1.5,实际写入D100的是K15。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