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工控PLC擂台第1期--谈谈个人的PLC学习与应用之路

楼主(2010-08-25):
要求真实可信,结合PLC品牌,重点阐述学习和应用PLC过程中的经验及方法。

工控PLC擂台每周一期,本期下周末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先来抢个沙发……

网友B:
1:在学习PLC之前要去了解PLC是什么东西(基本概念,结构,组成),做什么用的,怎么去用

2:了解要学习的PLC的基本指令,最好是不要去网上问别人这个指令时干什么的,自己解决。

3:弄个PLC练习基本的指令和简单的控制,一个相同的项目可以有N种方法去解决,多练习就会发现那种方法更实用更有效,这就跨出了一大步。

4:当练习一段时间以后就可以试着去做项目,在项目中才能真正的提高,这就是最重要的实战经验。

5:当开始接一个项目的时候,首先了解该项目的工艺是什么,了解清楚以后开始出方案,不断的完善方案,程序编写时间很短,方案的确定过程很长,只要你方案做好编程序就很快了,这就是为什么普通PLC编程工程师那么多,项目系统工程师那么少的原因。

6:利用好网络,手册。

总之:多接触多学习,技术就会更成熟,才会进步的更快!

网友C:
地板拿下,字数补丁.EXE

网友D:
地板都没得坐的了,先占个位置。

网友E:
1、学习汇编语言,至少学习一门高级语言,了解PLC基本概念(如CPU扫描、I/O)
2、学习一种PLC语言,个人比较推荐西门子Step 5或Step 7。学习方法是阅读完整的程序,边阅读边查阅指令手册,学习前人的编程技巧
3、这个时候,可以开始编写一些小系统的程序
4、继续学习网络基础知识,如OSI模型、以太网CDMA,TCP/IP等等
5、有了网络基础知识,选择学习一到两种工业现场总线,Modbus最简单,入门首选
6、这样就应该差不多打好了基础,接下去就是各种行业知识和项目经验的累积了。

网友F:
鄙人觉得,学习PLC还是要靠悟性的,先拿过书看上10天,要是感觉入不了门就飘过!

网友G:
说说我自己是怎么学习西门子300 PLC编程的吧。

1。刚开始的时候,公司内部培训,由于对PLC什么都不知道,只了解了简单的指令,以及数据格式。

2。看了点别人写好的程序,终于可以写点简单的程序了,由于同时学了点 wincc,开始做点红绿灯,等等简单的程序画面。

3。由于公司同事不肯在工业现场保产,被迫保产。几乎天天晚上(因为我晚上精力比较集中)对着指令说明看程序,一段一  段的看,然后自己写上自己的注释,当写完注释的时候,已经差不多了。由于程序比较大,看了好多遍,对照我了解的生产工艺,终于看明白了,也大致了解了程序该怎么写。

4。在新的工程中,开始参照别人的程序,写程序了,虽然有点费劲,但是已经能基本写出一般的程序了。在这期间,由于碰到问题,又对着说明书看了好多东西,感觉比以前看得深刻多了。

5。基本上大部分的程序都能写出来了,感觉遇到了瓶颈了,开始试着学习C,VC等等别的编程软件,开始看高等数学,自控原理等书了,感觉挺有收获的。

6。不定时地上网看看资料,帮人解决问题的时候顺便加深理解。最近才有点恍然大悟,其实网上资料很全的,发现很多06年,07年的资料里的东西我还没掌握,还得继续努力学习啊!!

网友C:
先总结一句话,水平都是项目和压力逼出来的。以下都是结合自己的情况写的,仅代表个人观点。
1、刚毕业阶段。毕业后发现要用的都不会、会的都用不到。没事,这不怨你,但是很可惜,大学的四年没能好好利用。当然,如果你的专业课不错,并且数学功底扎实,恭喜你,你后面很有可能进步神速;如果不是,也没什么,路都是走出来的。
2、公司内训期。买本讲PLC编程的书,疯狂的看公司常用的PLC编程手册。市面上的PLC教材可以帮你迅速了解PLC和PLC的功能,而编程手册则让你更深入的了解你将要用的PLC。编程手册可是好东西,因为没有人比PLC的研发工程师更了解他的产品。吃透编程手册应该是PLC使用者的基本功,对于任何PLC都是。这个时期应该有实物可以操作,玩吧!再不济,你也要把编程的基本指令背熟,上下载程序搞定。
3、打下手阶段。这个时候会有项目经理带你完成一个项目,你呢,充其量也就是打下手的工作,读读别人的程序和图纸,做些跑腿和打杂的工作。不过,在此期间,你终于进入实战了。无论大小,至少是个项目,会涉及工控的诸多方面,这是一个飞速成长的阶段,像个海绵吸收知识吧。提个醒,不是什么都问的到,想+问更切合当前的实际,网上的资源很多,善于利用百度和Google。最起码,你能读懂别人有注释的程序了吧;做个顺控也轻松自如了吧;模块都能拿得起来吧。
4、成长期。经历了1-2次打下手,你就要负责一个项目的部分工作了。真正的压力来了,每人负责一块,你做不了就加班甚至换人,否则就拖了整个项目的进程。可能这个阶段很累很辛苦,不过我们要看好的一面:撑下去,你就会又一次飞速成长,大量的获得经验,俨然就是一个熟练的工程师。不过这仅限于你的项目,脱离了项目,你发现还如井底之蛙。写程序易如反掌,出个方案也轻轻松松,但就是不能脱离你常用的东西。
5、独当一面。做了2-3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项目,PLC、伺服、变频器、机械传动、电路板、单片机等等都见过很多了,接触的品牌也多了起来,在涉及某个行业或者具体案例也能侃侃而谈,信手拈来。恩,貌似你合格了,其实初窥门径而已。后面要学的东西会越来越多。当然,你这时应该已经习惯了,学习新的东西也有条不紊,在项目中成长嘛!有个成熟工艺你就能实现,而且能出多个方案,择优录取。
6、转型期。是继续做工程师还是走团队管理路线抑或是专为市场营销方面,看你的兴趣爱好和职业规划。总之,技术出身的你,永远都不会太吃亏!

写完才发现,跑题了,云峰兄,别怨我!

网友H:
在学校学过一些OMRON的PLC编程,后来工作了很长时间都没有接触到PLC。直到工厂有一台PLC控制的机床由于调试人员不能到现场来,才与PLC打上交道。那个机床是OMRON的C200HE-CPU42PLC+NC113定位模块+NC111定位模块,另外还有GP2301-LG41接摸屏。程序基本上有了,但还没有经过联机调试,开始自己只能看个大概明白,对不了解的指令查厂商编程手册。一边看书,一边联机调试修改,机床的动作控制基本完善。另外就是和设计人员联系,对其设计思路有一个了解,并对自己改的程序要对修改之处作好记录,并保存不同的版本。有时英文版的技术手册比中文的要详细,所以对其也要有足够的重视。对PLC的输入模块接线方式要注意NPN型和PNP型开关信号的区别,对于PLC的通讯协议要了解,对配套元器件要仔细对照样本。要向系统生产厂家索要详细的样本和技术手册。刚开始设计有个参照程序最好,遇到问题多问问前辈或到网站论坛多查些资料。这就是我的一点经验和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I:
我没有编过程序,我一直在修机器,plc 出问题时不多,根据原理去查输入输出,一般能解决问题

网友J:
我不是自愿的,我是被强迫的,最少也是被赶鸭子上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没有编过程序,我一直在修机器,plc 出问题时不多,根据原理去查输入输出,一般能解决问题

维护的话,一般硬故障多一些。

网友K:
        本人最开始是学农毕业的,本来是想在农村发挥自己所学,但事实上,刚毕业那个稚嫩的我,很快就被现实给堵住了对口的可能。

        经亲戚介绍,来到了到现在还一直工作的这个单位。但这个单位是铁路系统上的研究所,是以自动化为基准的。大学几年可从来没有接触过与“工业”有关的任何知识,对电路方面的知识还停留在高中物理上。何处何从呢?当时刚进来的时候非常不适应,图纸看不懂(图上的器件和标识根本就没有见过),电脑不会用(其实还是会用的,但刚毕业的时候还是DOS,哪知这个单位竟然是用Win95,还有那个鼠标,竟然可以操作,整个是新鲜玩意呀--------------各位,不要笑我,其实我的DOS指令时很熟的),至于变频器和稍后的PLC更不知所云了。

        如果打了退堂鼓,也许我就不会与大家结缘在工控论坛了。没有办法,那就从头开始,重新洗脑。白天工作时,手脚勤快点,帮着几位高工或工程师打下手,跑腿的事情自己抢着干,晚上,先啃物理,先得将最基础的电路,欧姆定律等等温习一下;接着自然是看电路原理知识,电路符号找标准,我第一个月的工资(可怜得很,就不8了)全部买了书。边看书还不够,需要实践呀,开始就是画图,怎么画了,用什么呢,PROTEL+CAD(其实我现在对protel都不太记得了,但CAD还印象很深,那界面很多人都没有见过,应该是R12或R13,下拉菜单跟Turbo C一样,使用非常难受)。有点扯远了,怎么还没有到PLC的学习之路呢。好,到此为止,开始讲plc。

        第一次拿到PLC,是fuji的,编程软件,呵呵,很多朋友也许没有见过,DOS编程环境,可不是现在的Window环境。怎么开始学习呢?大家可能会说,找个师傅呀,呵呵,师傅倒是有,不过他仅仅比我早使用1个星期,大家都还才开始呢。对了,还有一本英文的编程手册,我的启蒙师傅就是它啦。说实话,那时候我的英文专业词汇量太少,编程手册好难啃呀。也没有金山词霸,刚开始理解得一塌糊涂。幸运的是,我可以编写程序,自我测试编程手册上的指令举例。由于是第一次使用,领导也没有给具体的时间任务,一个月之后,总算基本入门呢,编了2台水泵的控制,包括水泵的排空气程序,2台泵的启停程序给完成了。大家也许会笑话我,一个这么简单的程序还弄了一个月。是的,确确实实弄了一个月,逻辑操作的互锁就让我理解了好几天,至于定时器的使用以及对铃声的控制就更麻烦了。报警使用的是电铃,由于电铃不能长时间工作,需要间歇式比较好,而且还需要人工复位,就这样的程序对我来说都是挑战。这就是我第一次使用PLC的经历,也许语言过于平淡,但当时我就是这样过来的。

         对于使用PLC来说,从我自身来看,关键还是要用,要动手,理解起来虽然花时间,但光看书肯定没有用,时间稍微一长,就不会动手了。

          其次,就是要多花时间,笨鸟先飞嘛,别看我总的时间上花了1个月,但按照时间来说,每天在PLC上花的实际远不止8小时。每天啃英文编程手册就是一种煎熬。

         再者就是需要坚持,不怕复杂,复杂不一定麻烦。坚持不懈怠。鼓励自己,加油。

          最后自然就是勤快点,年轻点,多使用点力气,同事和领导就会另眼相看,懒惰永远是个人前进的敌人。

网友L:
我接触PLC时间不长,原先单位设备最好的是线切割和龙门刨,后来进了数控车床可惜我出来没赶上,辞职后去印刷厂应聘,说心里话,我没有接触过印刷设备,负责招聘的想看看我的水平,让我先修两台设备在说,我修的第一台是九色机,老天没听说过,唉!应着头皮上呗,经过对故障的分析和判断,查出原因并且更换掉有故障的配件,修第二台设备是包本机,经过分析查找也排除故障,进入单位后买了三百多元的书恶补了一下PLC知识,虽然目前还没有编过程序,我想只要坚持下去就会编了,呵呵。跑题了,我想说的是只要坚持学就没有学不会的。

网友M:
工作三年,从核电到钢厂,都是搞系统维护,但现在涉及到改造项目,自己动手做了才恍然大悟,学习PLC就是要动手做,只有不断遇到困难才能有收获!

网友N:
    第一次使用PLC,大概是1991年,给一台直线电镀线编程序:两台小行车,30多个工位,含4个镀铜槽。
    当时仅在杂志上知道有PLC,后购得一本F1的编程手册,便确定用F1控制。
    拿到PLC、编程器后,就着手指令试验,然后根据流程图试编程序,达到了当时的控制要求。
    在以后为数不多的几次PLC简单应用中,仍采用了先试指令、后试功能块的方法,感觉不错。

    PLC编程,如果先有计算机编程基础知识,则应用起来会容易得多。

网友O:
看了以上各位的总结,写的真是不错,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网友P:
学PLC编程,感觉入门容易,精通很难。我是搞硬件维修的,在07年的时候因为维修的需要,买了本三凌PLC的书看了一阵子,知道点简单的编程,用来测试一下硬件,后来也没去深入学习。现在又在学一点西门子的。感觉西门子的很难学,它的内容太多太深了,也只懂了点皮毛,也没太多的时间去学它。

网友Q:
我个人认为  实践  测试  举一反三

网友R:
呵,怎麼說呢學習經歷比較複雜一些;曾經年少輕狂,第一次接觸在部隊;那時候是電子工程的專業性不強用的松下FP0/FP1,剛剛接觸不長時間就因為一些原因強制退役了;回來呆了半年上的高技學的幾點一體化,記得是06年初插班生;當時高技貌似流行函授學歷就函授個燕山大學的電氣自動化;那時因為學校硬件設施是松下的所以函授也將西門子或三菱改成松下了,那個感覺操作起來比較簡單可以用鍵盤編程當時因為沉迷與網絡所以鍵盤算得上熟練吧;系統化的學習到堆鑒時候考維護等級證,回頭考完就去鋼鐵企業實習o(︶︿︶)o 唉;那時候那個悲劇啊,學是學了懂也懂了可一看西門子,歐姆龍,三菱,咋就沒有松下結果做了三年硬件維修工,時間長了發現自己懂得太少了趁年輕學吧;可光理論沒實踐不成開始在外面找兼職做了半年因為婚姻原因來秦皇島,做過CNC做過電氣維修半年多沒找到合適的工作又沒拿回錢問題出來了老婆不願意了,那點積蓄不到我一年工資3萬多花沒了到花她錢了她感覺心理不平衡開始爭吵現在在一個小太陽能層壓機生產單位做工程師,發現理論是基礎實踐是建立在基礎上的開始項目經理出差調試外聘的後來我跟老總請示下用我做的程序試試吧誒呀難啊加班三天三夜終於完善了這個小項目第一次自己做的自動化項目小小的成就感.

    誒呀,貌似扯遠了不好意思我這人就是麻煩到那裡都是個麻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