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RTU帧格式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08-25):
他上面写:
帧头START                                                        3.5个字符时间
从机地址ADR                                                     通讯地址:1~247
命令码CMD                                                        03:读从机参数;06:写从机参数
数据内容DATA(N-1)                                    功能码参数地址,功能码参数个数,功能码参数值
------------------(N-2)
------------------
数据内容DATA0
CRC CHK 高位                                                 CRC校验值
CRC CHK 低位
END                                                                    3.5字符时间
///////////////////////////////////////////////////////////////////////////////////////////////////////
这个话是什么意思?表示什么?
是规定发送数据格式还是接收数据格式?

网友A:
既然是CMD,应该是发送数据的格式

网友B(2010-09-25):
CMD,指的是功能码,也就是命令吗。通常是读还是写指令,是读单个还是连续读或者是写单个还是写多个连续的位/字。

网友C:
帧格式就是指一帧完整数据的信息。

帧头3.5个字节时间+地址+功能码+数据      按这样的顺序就构成了ModbusRTU的一帧数据。

只要是符合ModbusRTU标准的设备,他们的端口参数一致的话,当接收到上面这种结构的数据的话,就认为这是一帧ModbusRTU数据。

网友D:
modbus协议的内容,协议里都是用16进制数来表示的,cmd是命令码,有0x03,0x04,0x15,0x16等等功能码,我公司的GSM RTU就有带modbus功能你的设备,而且有分为modbus master和modbus slaver两种设备。联系方式:QQ1433106767,电话,0755-26719954-8007伍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