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分析电机烧毁原因

楼主(2010-08-25):
75KW电机,星三角启动,第一次启动,启动之前不接负载量过不缺相,启动约几秒钟电机接线盒就冒出黑烟烧掉,有可能是在星基角转换时,但不确定,所有断路器、热继电器都没跳,电机停止转动,拆开来量电阻:

U1-U2之间约1350欧姆

V1-V2    0.4欧姆

W1-W2  0.4欧姆

U1-V1   80欧姆

U1-W1  92欧姆

V1-W1   13欧姆

新手,请各位大虾帮分析故障问题及引起原因,谢谢

网友A:
可能是缺相,明显一相已经烧断路了

网友B:
短路,你可以检查一下是不是线路的问题

网友C:
从 你测量数据看,U1-U2是烧断路了,其他两个线圈没问题,

热保护继电器保护工作需要一段时间才能保护,所以他没跳闸,

断路器可能是不带缺相保护所以也没跳闸,

你后面3组数据不知道你是怎么测量的,有没有把那接线盒那3个连接片拆了量,要不你测的是不准确的

网友C:
说到分析原因的话,你先查看你那星三角转换电路或转换过程中,有没有缺相,在你启动前不带负载试的话就算缺相因为电流小也不会造成大的事故,而然带载后,缺相运行造成其他两相负载加大,电流剧增,那两相有一个绝缘性能 不好就可能被烧断,(如U1-U2)

网友D:
在确定接线完全正确的情况下如果是在星形起动过程烧则是电机本身问题,如是在角形时烧则不可能,因为角形时会烧掉两相

网友E:
砸间短路    就烧毁了一组线圈

网友F:
U1-U2这个绕组匝间短路了。

网友G:
1、匝间短路

2、头尾可能弄错

网友H:
如果是新电机,唯一的可能就是线接错了,从电机阻值来看大概是U相的头尾反了。在这种接线方式下,电机启动时也就是Y运行时的速度比正常情况下会慢很多,而且在转换为三角形运行后会在很短的时间内电机烧毁,整个过程才十多秒。

网友I:
我看不是缺相,缺相电机不转,也不会是电机的接线首尾接错,那样可能把空开烧坏。75KW电机首尾接错那可不得了。

75KW电机为双层绕组。很可能是短路。是本相短路。然后,电弧飞贱的高温铜渣落在别的线圈上,所以其它相有80及92欧的电阻。

仅供参考

网友J(2010-10-07):
短路。,,。三角接错了吧。。。

网友K(2010-11-20):
从这个现象来看,电机已经烧断一相,应该是没转换成功,造成在星型运行下过载烧掉

网友K:
你的热继电器是接在总线还是分线上?总的来说,星型运行时电流还达不到热继电器保护值,但对电机本身已经是过载了

网友L:
槽间短路,易引起电机烧毁,很可能是电工在下线过程中伤到了漆包线。

网友M:
9楼说的没错,我也认为是楼主接错线烧的。

网友N:
星三角启动电机出6根线,U1‘U2怎么能通哪?电机烧了,三角型异形是缺项。

网友O:
星启动还没转到角就烧了,匝间短路。

网友P:
电路接触不良,缺相烧的很多!

网友Q:
星形三角没有在很短时间内,是不会烧电机的,我也认为是电机本身问题。

网友R:
整个电路检查下,看短路在哪里

网友S(2010-12-29):
应该是星转角时烧的,我遇到过。经检查线路,不缺相也没有接错线

网友T:
应该接错了,我碰到过,转三角时W1和U2接上了或者其它线头类似。

网友P:
“U1-U2之间约1350欧姆”

1、说明该相绕组内线圈之间连接有接触不良的问题,应该可以找到接触不良点,该点处有严重烧伤的痕迹;

2、启动时有三相严重不对称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