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模拟量转换时间问题,请关注过次问题的进!

楼主(2010-08-25):
最近碰到一个客户,他要求在他的生产线上装一套直流电流检测装置0-5A,然后根据设置电流和检测到的电流比较后控制一台设备的运行和停止。

具体是这样的:合格的产品要求产生的电流是1。5A,但是刚生产出来通常都是4。5A左右,这时需要用电动工具来转动产品上的一个调节旋钮,使电流变小。转动调节旋钮时,电流是急速变化的,当电流到达1.5A时要求控制电动工具停机。要求响应时间在100MS内完成这些动作(继电器15MS动作时间,电流变换成4-20MA在20MS转换完成)

电流变换成4-20MA的转换装置我问过能在20MS转换完成,请问各位老师,PLC(不限制品牌)的模拟量模块在多少时间能把急速变化的4-20MA信号转化成数据?(程序判断估计在10MS内能完成,因为没其他程序)  。还有什么品牌PLC和模拟量模块能做到这么快速的响应时间?

欢迎各位高手们不吝赐教!

网友A:
基本上大型的PLC,都能满足吧,比如西门子400,三菱Q系列等

网友B:
这么高的时间要求,只有选用各知名品牌最高档PLC了。比如施耐德昆腾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