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磁交流接触器的缺点

楼主(2010-08-25):
          由于永磁接触器的吸合原理导致其存在如下天生缺点:
a、外界铁磁物、铁质粉尘吸入并粘附在永磁的接触面上造成磁阻增加,保持力下降,使动静触头保持不了正常吸合状态。
b、普通交流接触器是电流控制元件,抗干扰性强,一般感应电干扰不会造成问题。但永磁接触器不行,在吸合状态时电流非常小(0.8mA-1.5mA),即永磁接触器是电压控制元件,抗干扰性能差,控制回路极易受到干扰,微弱的感应也会造成错误判断,致使接触器出现误动作(主要是使接触器无法释放)。事实上,控制回路的感应电压相当大,一般都在几十伏特,高者可达上百伏特。除感应电压外,变频器等谐波源对其的干扰也是不容忽视的。
FS20系列加装延时模块的接触器仍属于电流控制元件,抗干扰性能强,不存在永磁接触器的缺点。而且,FS20系列接触器由施耐德接触器改制而成,保持了进口接触器的优点。其延时模块的寿命在10年之上。
C、长期使用后,铁心容易存在强度较高的剩磁,使接触器的分断不可靠。
在现实应用中,曾发现多起永磁接触器无法断开的案例,其后果也是非常可怕的。
因此,永磁接触器的最大优点是节电功能,但接触器的主要任务是分合所控制的负载线路,当节电与安全可靠的控制发生矛盾的时候,应当以安全可靠的控制为根本。永磁接触器只是强调了其节电性能,但忽落了其安全性。

网友A:
分析的好!我在钢铁企业工作,曾经将永磁交流接触器用于防晃电使用,结果有一次水泵无法停下来!

网友B(2011-10-25):
目前国内做永磁接触器的就那么3-4家,但是现在我们用的杭州君诺电器设备有限公司的永磁接触器已经解决了烧坏不释放的问题,避免永磁接触器烧坏不释放的天生致命缺陷。

网友C:
目前我们用的杭州君诺电器生产的永磁好久了,没出现过任何问题。国内做永磁接触器就3-4家,但是相对起步较晚的杭州君诺电器设备有限公司,解决了永磁接触器烧坏不释放等一系列高难度的问题。

  现在我们泵站,变电房用的全是杭州君诺电器设备有限公司的,烧坏了能释放,所有触点全是含银80%以上(提供实验室报告),频率最快可达1S完成吸和释放5次。

网友D(2012-05-18):
元来还有这么多门道啊!

网友E(2012-06-24):
引用 网友F:
分析的不错

网友G(2013-09-10):
楼上有个叫junnuodianqi的托儿,自己的网名就叫君诺电气,现在说什么他们厂用了君诺电气的产品怎样怎样,好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