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回零后间歇抖动---求助

楼主(2010-08-25):
我现在使用PLC+位置模块+步进电机做控制,发现以下问题:

(FX2N-80MR的PLC,FX2N-20GM位置模块,深圳雷塞步进马达;)

1、步进电机回零后会间歇性的抖动;

2、FX2N-20GM位置模块的检测发现一直是单步模式,而实际我设定是自动连续模式;

搞了一天了,还搞不清楚;

网友A:
应该是MT吧

抖动那是最好回原点的时候频率小了啊,当然斗

但是我做的都是过了原点啊,就是过了光电开关,我看了回原点ZRN 上面说的是要过呢,不过好像是近点信号,搞不清了,近点信号和原点信号不一样吧

网友A:
顺便说一下,雷塞的太垃圾了,因为我在做的夜市雷塞的,电机不知道是不是,但是驱动器是M860的,前面换了六个都不行,接上马达线就亮红灯,第七个好了,第八个是试了一下没用过几天就不行了,顺便说一下我们是二台呢,不知道现在这台命运如何,用另外一个垃圾品牌走的还不错,反正是把我给害死了,还要退回去换

网友B:
可以换成三相步进来解决零点抖动问题qq22810988

网友C:
我想这样的抖动应当是诸如机械共振引起的动作,你不妨调大防机械共振的参数值。我只是随便一说,不知步进驱动器有无此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