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电高手

楼主(2010-08-25):
10KV线路B相接地,但是低压220V侧A/B/C三相相电压为什么还是正常?有高手能帮忙解释解释吗?

楼主:
10KV侧B相电压已经为零,就是低压侧三相电压还正常。

网友A:
    因为10KV的B相是高压初级线圈,跟次级低压线圈是高度隔离的,高压B相接地不严重时,且上级变电站不跳闸情况下,低压输出是基本正常的。

网友B:
这是不可能的事除非没有完全接地否则就是痴人说梦话

网友C:
是的,这种现象不可能的,除非是B相没接地,你想想变压器的原理。

网友D:
只要高压的三相电压仍然是10KV,则低压的电压将正常。

当然,这里未考虑安全等因素。

网友E:
10KV应该是不接地系统,如果高压B相接地,则B相根据接地电阻的大小对地放电,但电压还是10KV(此时B相接地处存在跨步电压),放电电流大到一定程度会使上一级熔丝熔断、或高压断路器跳闸,此时高压缺相,低压也肯定缺相。

网友F:
如果变压器的初级是10KV高压电源,B相接地或电压为0,其次极220V的输出电压是绝对不会正常的,如果变压器的初级为220V,而次级为10KV,如次级B相线圈开路,其电压为0,如B相短路,当变压器容量很大,切不跳闸时,初级0线接地,3相220V输出正常,但B相电流很大。

网友G:
引用 网友E:
10KV应该是不接地系统,如果高压B相接地,…但电压还是10KV…

1、10KV应该是不接地系统;

2、当发生一相接地故障时,系统能故障照常运行,因为线电压不变,还是10KV;

3、如果接地非可靠接地,如导线落地,在接地点有容性接地电流,晚上能看接地电流的弧光;

4、这时系统电压有升高的波动,表现不稳定;

网友G:
5、为了克服一相接地容性电流的弧光以及电压的上飘不稳定,一般采用中性点高电感阻抗接地;

6、中性点高电感阻抗接地时,在发生一相接地故障时,容性接地电流与接地感抗电流并联谐振,呈现高电阻,总接地电流为零;

7、同时克服一相接地容性电流的弧光以及电压的上飘不稳定,就是说你看不到弧光了,电压也表现稳定;

网友G:
8、但是,电路仍处于故障运行,不能长期运行下去,必须尽快排除接地故障!!!

楼主:
首先谢谢各位同行的关注,情况确实是10KVB相接地,而且严重,现在故障点已经找到了,有一根10KV电缆B相击穿接地。故障时测量B相电压互感器相电压为零,A相和C相相电压升高到10KV,这也符合系统单项接地,另两项电压升高根号3倍的理论。刘志斌老师分析了一部分,其实还有一点没注意到,也是很关键的,10KV系统大部分都是中性点不接地系统,也就是小电流接地的说法,电力变压器的中性点是不接地的,所以0.4KV的低压系统还会三相有电压而且B相电压只比正常时低一点点,象我们这次B相电压只比原来低10伏左右,要是电压表精度差更无法辨别。而10KV系统的电压互感器很多采用三相五心柱互感器,增加一个开口三角形测量接地故障用,而互感器的一次高压中性点是要接地的,如果不接地将无法测量到接地故障。这就是为什么在10KV互感器B相测量没电压了,而低压侧B相却还有电压的原因。大家可以看看10KV系统电压互感器接法的类型。里面有介绍的。我也是这两天查故障查资料才弄明白。

网友H(2011-01-13):
10KV单相接地系统是不跳闸的,但是会报警

网友I(2011-02-15):
高压侧有电压传感器,当传感器绝缘未完全击穿时,一次供电是正常的,但故障应及时排除,确保安全。

网友J(2011-03-21):
无论什么故障都好,都应立即修复,以免扩大故障情形

网友K:
如果高压缺相,低压部分电压也是不足的,但所缺的那相还是有感应电压的。

网友L(2011-07-16):
楼主,您好!我想补充一点,10kV系统为中性点不接地系统,在发生B相接地短路时,B相电压降为0,A、C相电压升高为10kV。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三相线电压仍然对称,电力系统可以持续运行2小时。而一般的10kV配电变压器接线方式为D,Yn11,变压器一次侧绕组所加的电压为线电压,二次侧可以正常变压为0.4kV。这一点也比较重要吧!

网友M:
10KV系统的中性点是不接地的。所以就是B相接地也不会有电流产生,对系统影响不大,只是对它的绝缘要求要高。你量到B相电压为0V肯定说的是对地电压,其实这是不正确的,如果你量它的线电压肯定为10KV。是正常的。至于二次测的220V来说。它与10KV已被变压器隔离了。只要10KV侧的线电压&频率不变,就正常。

网友N(2012-01-01):
11点接法,高压侧角形,低压侧星星

网友O(2012-03-23):
10KV的三相是中性点不接地的,是为了保证供电可靠性。短时间内相电压不变。但是这种故障不能长时间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