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PLC编程软件

楼主(2010-08-25):
请问一下各位仁兄:

        我的电脑装gx develope 8.52中文这种版本的就打不开,但我昨晚下载了一个版本的是gx develope 7的就可以用,有那位专家能告诉我是什么原因吗?但我还想装gx develope 8.52请能指点一下吗?谢谢!

网友A:
到三菱网站上去下载个8.86的

网友B:
操作系统的原因,但是不清楚什么操作系统的错误导致该状况的发生。

正版或者无精简的纯净Ghost版本极少发生这一状况。

Regar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