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直流调速A035报警

楼主(2010-08-25):
最近遇到工件一启动,6RA6 系列的直流调速就报A035的报警,检查下来工件电机对地的绝缘不好,后来更换了电机后,电流,速度环还有励磁减弱优化都做好了,空载的时候电流也很稳定1.1A左右,带上负载后第一次工件起动,工件也运转了,只是电流有点大35A(以前正常时候是7A),工件停止后再次起动的时候又开始出现A035的报警了,请问各位专家这是什么原因啊?谢谢了

可以排除机械负载原因引起的.

额定电流是90A 出现A035报警时电流已经超过100%了

楼主:
刚才敲错了,是6RA70 的

网友A:
你把驱动器设置成电压反馈试试看。顺便检查一下驱动器励磁到电机的线路。

QQ:942724632

楼主:
线路是好的,空载的时候都是电流正常的,就是一带动负载电流就变大,报A035报警。另外这台直流调速器是修过的,修过一直没有用,放在那有一年多了,是不是没有维修好啊。

网友B:
查看一下你的负载是否存在卡滞的故障,如果带的是减速机,最后检查一下减速箱是否发有问题,这个故障多是外部故障引起的。

网友C:
可能是调速器没修好

网友C:
给大家推荐很好的网站
一个是http://www.51661808.cn/
一个是http://www.bjbpq.com/

楼主:
外部不存在卡滞的现象,负载以前带动都是10吨工件转动的,现在才4吨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