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4伺服报ERR13如何处理

楼主(2010-08-25):
我们公司有一台松下伺服,伺服器型号是:MDDDT3530003,现在情况是通电没问题,但是一使能就报ERR13(欠压),这套伺服用了三年多一直没事,最近老是报这个,无法复位。可以排除电机和编码器故障,因为我把这台伺服接到其它好的电机上一样报ERR13,我拆开伺服后看到用的模块是富士的7MBR30SA060-50,会不会是这个的模块的问题呢?如果有可能的话,应该怎样检测这个模块的好坏呢,重点应该检测哪个脚?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我们总共用了36套这个伺服,但有两套伺服器的制动电阻把伺服器的外壳的塑料都给熔了,但不影响使用,目前还在正常运行中。这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谢谢各位高手的指教。

网友A:
检查充电电容

楼主:
电容应该没多大问题,我拆了量没发现什么问题,电容外形都是好好的,不过我明天到好的机器把电容板换上看看

网友B:
如果电容确实没问题,那就看看整流模块是否正常

楼主:
想问一下:如何检测这个模块的好坏呢,一般的万用表能不能测出来?

网友B:
你可以看看整流元件流是否有失效损坏,用万用表应该能测

楼主:
已经验证过不是电容的问题,而是驱动板的问题,有可能是富士模块坏,但不知应该测哪个脚?如何测?广州有没维修这个的,请联系qq:13293406

网友C:
过电流,这个好修,编码器坏了可以找我。专修松下伺服编码器。

网友D:
ERR13主电路缺相,查看下三相进线电压是否平衡,都是220V。

网友E:
看这情形是power板坏掉了,并非7MBR30SA060-50坏掉,换power板吧

网友F(2012-12-08):
我们也在广州,精修松下、安川伺服。广州承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www.chshdz.com。有需要可以联系我们,谢谢